单片机怎么用PWM实现LED五个亮度等级控制?

楼主(2023-04-06):
如题 本人大一 PWM的语法是怎么样的 怎么使用PWM实现LED灯的五个亮度等级控制循环 求程序

网友A:
实际上只要控制亮(PWM)的频率就可以实现亮度变化了,斩波占比越高越亮,c语言的话用循环即可

网友B:
if(PWM_CNT <= PWM_SP)
{
        PWM_PIN = 1;
}else{
        PWMPIN = 0;
}
if(++PWM_CNT>=100)PWM_CNT=0;

调节PWM_SP的值就就可以控制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