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时钟信号一直处于高电平,该怎么修改?

楼主(2023-04-06):
单片机时钟信号一直处于高电平,以下是测试代码,又能够震荡
/**************************************************************************************
实验现象:下载程序后"LED&交通灯模块"的D1指示灯闪烁
接线说明: 单片机-->LED&交通灯模块(具体接线图可见开发攻略对应实验的“实验现象”章节)
                   P00-->D1
注意事项: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ed=P2^0;                 //将单片机的P0.0端口定义为led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while(1)
        {
                led=0;
                delay(50000); //大约延时450ms
                led=1;
                delay(50000); //大约延时450ms
        }
}

以下写的代码,时钟信号一直处于高电平sbit en=P2^7;//en                //时钟信号
sbit rw=P2^6;//rw                //数据信号
void writebyte(unsigned char zdata)
{
        for(i=0; i<8; i++)
        {
                if((zdata << i) & 0x80)
                {
                        rw = 1;
                }
                else
                {
                        rw = 0;
                }

                en = 0;

                en = 1;

        }
}

网友A:
首先检查硬件连接吧。先不上电,看看是否跟电源侧短接了。

网友B:
你先确定你用的是P2.0管脚还是P0.0,不要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确定你用的是P2.0管脚还是P0.0,不要搞错了

我接的是P2.0,en一直处于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检查硬件连接吧。先不上电,看看是否跟电源侧短接了。

没有跟电源短接

网友C:
用万用表量测en=1; 是因为0变为1的时间是微秒级别的, 万用表抓不到.
用示波器来量看看波形是不是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