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出C语言数组内非零的相同的数加一,大神们给个思路

楼主(2023-04-06):
菜鸟一个,各位大神帮忙给瞅瞅,失灵时不灵的,给个好一点的思路.
建立一个数组,使用按键选择数组元素,进行加一操作(0-9循环)并比较数组内的非0数,是否相同,相同则加一(就是0可是重复,1-9不重复)。

#include <STC15F2K60S2.H>
unsigned char Array[9]; //
sbit key_A=P2^0;
sbit key_B=P2^1;

sbit key_add=P2^2;
unsigned char i,count;
void main()
{
while(1)
        {
           if(key_A==0) {count++; if(count>9){count=9;} }   //外部已经消抖
           if(key_A==0) {count--;if(count<0){count=0;}}//外部已经消抖
           if(key_add==0){Array[count]++;}//外部已经消抖
           for(i=0;i<9;i++)//数组每个元素进行比较
                                        {
                                                if(Array[count]!=0)//如果数值为0,则不比较
                                                        {
                                                                if(count!=i)//count与i相同不比较
                                                                        {
                                                                                if(Array[count]==Array[i])//判断是否相同
                                                                                        {
                                                                                                Array[count]++;//相同则加一
                                                                                                if(Array[count]>9){Array[count]=0;}//限值数组取值范围
                                                                                                if(Array[count]<0){Array[count]=9;}
                                                                                                i=0;//因为有相同数值,再比较一遍
                                                                                        }
                                                                        }
                                                        }
                                        }

         }
}
//送出去OLED显示

网友A:
我居然没有看懂你要实现的功能逻辑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居然没有看懂你要实现的功能逻辑是什么……

我也觉得没说清楚
我的意思是利用按键,对数组内的数进行加操作(0-9循环),
通过key_A,key_B两个按键选择数组内{a0,a1,a2,-----a8},如选择a0,按键key_add按一次a0加1,然后先与a1比较如果数相同,a0自动加1,然后在于a2,a3,---a8逐次进行,结果是不让a0与其它数相同,如果是0,不比较可以相同。如果再对a1操作加1,也是一样,逐次与a0,a2---a8比较,相同则自动加1。

网友B:
1.  if(key_A==0) {count--;if(count<0){count=0;}}//应改为key_B
2. 建议对数组值大小排列后再比较,否则会出现重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