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tium Designer孔位置调整的问题

楼主:
想问一下各位有什么快速的办法调图片中孔心距左边框和上边框的距离

屏幕截图 2023-04-06

网友A(2023-04-06):
首先,把原点设置在有参考意义的位置(比如板边左上直角交叉点),然后计算好通孔与两条边的距离打开通孔属性直接输入位置坐标(X,Y),就准确无误了

网友B:
快捷键 E+O+S,选中这个孔心为原点,再选中这个孔的焊盘,在里面改X,Y的坐标

网友C:
简直没有简单的了:(比如孔中心距2边3mm,单位也设mm)
1、快捷键S、T点选过孔与上边,水平中心对齐,菜单EDIT->Align->Align Vertical Centers  (A、3)
2、快捷键S、T点选过孔与左边,纵向中心对齐。菜单EDIT->Align->Align Horizontal Centers (A、1)
3、快捷键G,G,输入格子距离3.0
4、快捷键S、T点选孔,快捷键M,S,横向、纵向各移一个格点就到位了。

一些快捷键可以自定义,只要不冲突就行,比如上面的水平中心对齐、纵向中心对齐,我嫌它复合键麻烦,就改了,纵向中心对齐->A、1,纵向距离均分->A、2,水平中心对齐->A、3,水平距离均分->A、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