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子切割 从keep out layer线的左边切还是右边切,还是中间切?

楼主(2023-04-06):
问一下各位pcb在刻板的时候是从keep out layer线的左边切还是右边切,还是中间切

网友A:
不管你用哪层做外形,这都不重要
你只要把线宽度设定成0.1mm就可以了
只要你不是军工级的板子,这可以是通用的

网友B:
以板子外框线的中心为准铣边,±0.2mm。与画外框线的线宽无关。

网友C:
在keepout层的线中心切。

网友D:
在禁止布线层线的中间切,根线宽没关系

网友E:
一般是以中心线为基准。你要是不放心就把要切的线设成最小值就行了

网友F:
铣刀、钻头都是走中心的,除非另有说明或特殊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