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C15W408AS单片机的PCA模块,占空比为0时CCP0 CCP1 CCP2三个脚为高电平

楼主(2023-04-06):
void PWM_Init()
{
    PWM0_L = 0;
    PWM1_L = 0;
    PWM2_L = 0;
    HDU = 0;
    HDV = 0;
    HDW = 0;

    //0x 01110000
    P3M1 &= ~0x70;
    P3M0 |= 0x70;
//  CMOD = 1 << 1; // 选择系统时钟/2为时钟源 PWM频率=24M/2/256=46.9K
    CMOD = 5 << 1; //CMOD寄存器配置 选择系统时钟/4为时钟源 PWM频率24M/4/256=23.4K
    CL = 0;  //PCA 计数器清零
    CH = 0;
    PCA_PWM0 = 0X00;  //PCA_PWM0工作于8位PWM功能
    CCAP0H = 0;
    CCAP0L = 0;
    CCAPM0 = 0x42; //0x 0100 0010 设置PWM模式

    PCA_PWM1 = 0X00;
    CCAP1H = 0;
    CCAP1L = 0;
    CCAPM1 = 0x42;

    PCA_PWM2 = 0X00;
    CCAP2H = 0;
    CCAP2L = 0;
    CCAPM2 = 0x42;

    CR = 1;  //PCA定时器开始工作
}
void main()
{
    MCU_IOinit();
    USER_Delay_MS(50);
    OLED_Init();
    USER_Delay_MS(100);
    OLED_Clear();
    USER_Delay_MS(100);
    //OLED_ShowChar(0,6,'V',16);
    OLED_DrawBMP(0,0,77,32,BMP1);
    USER_Delay_MS(600);
    Motor_flag = 0;
    motor_MO = 0;

    //bitch1 = 0;
    //flag = 0;
    PWM_Init();
    ADC_Init();

    //CMP_Init();

    //EA = 1;
    while (1)
    {
     ;

    }

PWM初始化

PWM初始化

楼主:
PCA_PWM0,PCA_PWM1,PCA_PWM2想用这三路控制上桥,有没有办法默认输出低电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PCA_PWM0,PCA_PWM1,PCA_PWM2想用这三路控制上桥,有没有办法默认输出低电平

void PWM_Init(void)
{
        CCON = 0;                                //初始化PCA控制寄存器
        CL = 0;                 //复位PCA寄存器
        CH = 0;                 //复位PCA寄存器
//        CMOD = 0x00;                         //设置PCA时钟源,PWM频率=11.0592MHZ/12/256=3.600KHZ 278us
//        CMOD = 0x02;                         //设置PCA时钟源,PWM频率=11.0592MHZ/2/256=21.600KHZ 46us
//        CMOD = 0x04;                         //设置PCA时钟源,PWM频率= 定时器溢出11.0592MHZ/1~65536/256=43.200KHZ~0.659HZ
//        CMOD = 0x06;                         //设置PCA时钟源,PWM频率= 外部时钟/1/256
//        CMOD = 0x08;                         //设置PCA时钟源,PWM频率=11.0592MHZ/1/256=43.200KHZ 23us
//        CMOD = 0x0A;                         //设置PCA时钟源,PWM频率=11.0592MHZ/4/256=10.800KHZ 93us
//        CMOD = 0x0C;                         //设置PCA时钟源,PWM频率=11.0592MHZ/6/256=7.200KHZ 139us
        CMOD = 0x0E;                         //设置PCA时钟源,PWM频率=11.0592MHZ/8/256=5.400KHZ 185us
        PCA_PWM0 = 0x00;        //PCA模块0工作于8位PWM
        PCA_PWM1 = 0x00;        //PCA模块1工作于8位PWM
        CCAP0H = CCAP0L = 0xFF; //PWM0的占空比为0%,0x00占空比为100%
        CCAP1H = CCAP1L = 0xFF; //PWM1的占空比为0%,0x00占空比为100%
        CCAP2H = CCAP2L = 0xFF; //PWM1的占空比为0%,0x00占空比为100%
        CCAPM0 = 0x42;                        //允许CCP0脚用作脉宽调节输出
        CCAPM1 = 0x42;          //允许CCP1脚用作脉宽调节输出
        CCAPM2 = 0x42;          //允许CCP1脚用作脉宽调节输出
        CR = 1;                 //PCA定时器开始工作
}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PWM_Init(void)
{
        CCON = 0;                                //初始化PCA控制寄存器

感谢您的回答,修改参照修改后不是常高电平,但是存在小的尖峰,如图片所示,这个看着是不是不能避免。

输出波形

输出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修改参照修改后不是常高电平,但是存在小的尖峰,如图片所示,这个看着是不是不能避免。

这个问题在PWM占空比大于0%时反映不出来,当需要占空比绝对等于0%时,虽然这个脉冲很窄,处理起来很麻烦。宏晶的产品手册没有相关介绍,官方例程也没有见到处理方法。以往做的一个工程就是遇到这种情况,摸索了好长时间。最终选择:STC15W408AS单片机的PWM默认输出口设置0或1不会影响PWM正常输出,并可以在3个IO口之间切换。利用这个特点,PWM默认输出口置0,正常工作。当需要占空比绝对等于0%时,将PWM默认输出口转到其他空闲脚或根本没有外部引脚的端口。当事脚就能保持纯低电平。当时这个工程使用STC15W408AS-16,只用了一路PWM0,默认输出口P1.1,使用特殊功能寄存器AUXR1|=0x10;转到CCP_2。需要恢复时AUXR1&=0xcf;再切换回来。虽然这个问题成功解决,但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不得而知。

网友B:
引用 楼主:
PCA_PWM0,PCA_PWM1,PCA_PWM2想用这三路控制上桥,有没有办法默认输出低电平

需要默认低电平需要加下接电路。加10K电阴到G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默认低电平需要加下接电路。加10K电阴到GND

谢谢,尝试过了,加下拉电阻没有效果,还是会存在大概200ns的高电平。

网友C:
STC的PCA工作于PWM时,设置的占空比值是输出低电平的时间值。要高电平的,取反一下。

PCA-PWM连续输出0或1的方法,以PCA0(PWM0-CCP0)为例:

PCA_PWM0 &= ~0x02;        // PWM0正常输出
PCA_PWM0 |= 0x3f, CCAP0H = 0xff, CCAP0L = 0xff;        // PWM0一直输出0
PCA_PWM0 &= 0xc0, CCAP0H = 0,    CCAP0L = 0;        // PWM0一直输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