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需要用到两个单片机,两个 led 灯,一个开关,以及串口

楼主(2023-04-06):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谢谢大家

51单片机(c语言)
涉及三个外部中断,定时中断,串口中断。
需要用到两个单片机,两个 led 灯,一个开关,以及串口。
其中一个单片机连接一个开关,另一个单片机连接两个灯。
要求
1 按下按键,一个灯亮
2 一秒后另一个灯自动亮

网友A:
单片机A负责扫描按键,发送消息。当检测到按键有一次触发时,启动任务TASK1:发送命令让灯1亮,1s发送命令让灯2亮。当TASK1未完成时,重复触发TASK1认为无效。

网友B:
双机用什么方式通讯?

网友C:
两个单片机通过其中一个IO口连接起来,A单片机负责识别按键,当识别到按键后,将两个单片机连接的IO口置位或者清除,通知另个单片机,另一个单片机对连接的IO口做判断,当有事件时,点亮LED灯,启动定时器1s,1s后再点亮另一个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