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 单片机点阵只会整体闪烁,把开始的35,36换一下就会是一排一排的流水灯

楼主(2023-04-06):
萌新在学习74HC595时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2.H>

sbit SER=P3^4;
sbit RCLK1=P3^5;
sbit SRCLK=P3^6;

void delay(int a)
        {
                while(a)
                {
                        a--;
                }
        }

void main()
{
        int i=0;
        int j=0;
        int b=0x01;
        P0=0x00;
        RCLK1=1;
        SRCLK=1;
        for(i=0;i<8;i++)
        {
                int c;
                b>>=i;
                c=b;
                for(j=0;j<8;j++)
                {
                        SER=c;
                        c<<=1;
                        SRCLK=0;
                        SRCLK=1;
                }
                RCLK1=0;
                RCLK1=1;
                delay(100000);
        }
}
点阵只会整体闪烁,把开始的35,36换一下就会是一排一排的流水灯。
用的是普中的51开发板

网友A:
开发板有硬件电路,然后读读595的Datasheet,看看时序和锁存是怎样控制的

网友B:
b的初始值是1,右移i位不全是0了么。点阵扫描你的延时时间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的初始值是1,右移i位不全是0了么。点阵扫描你的延时时间太长了

明白了,感谢

楼主:
虽然不太理解之前的情况是怎么回事程序改过之后能实现一次亮一排了
#include <REG52.H>

sbit SER=P3^4;
sbit RCLK1=P3^5;
sbit SRCLK=P3^6;

void delay(int a)
        {
                while(a)
                {
                        a--;
                }
        }

void main()
{
        int i=0;
        int j=0;
        int b=0x01;
        P0=0x00;
        RCLK1=1;
        SRCLK=1;
        for(i=0;i<9;i++)
        {
          int c=b;
                                        c<<=i;
          for(j=0;j<8;j++)
                {
                                                                c>>=1;
                                                    SER=c%2;
                SRCLK=0;
                SRCLK=1;
                }
          RCLK1=0;
          RCLK1=1;
          delay(500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