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取二逻辑电路

楼主:
三个信号有2个是1则输出1

网友A(2023-04-08):
稀奇~~用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稀奇~~用在什么地方呢?

看贴子一再说要二极管三极管的,我说用数字芯片没反应,也只好勉为其难用二极管完成逻辑。
http://www.51hei.com/bbs/dpj-227014-1.html

网友C(2023-07-14):
自动配电系统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