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出部分的电路疑问

楼主(2023-04-07):
看有的电源输出部分把整流二极管正极接电容的负极,这样做有什么作用。

网友A:
这个电路里,我觉得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B:
一样的整流效果

网友C:
跟把二极管负极接到电容正极是一样的结果,都是整流滤波

网友D:
这跟二极管接电容正极没本质区别

网友E:
没有区别只是整流二极管的位置不同,但有时候确实有差异.

网友F:
效果没啥不同,设计者习惯问题!

网友G:
这种不言自明的东西发上来纯属浪费大家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