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里面这种带括号的宏定义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3-04-07):
  • #define                C_PORTA                                        (PORTA)
  • #define                C_PORTB                                        (PORTB)
  • #define                C_PORTC                                        (PORTC)
  • #define                CST_KEY1_BIT                        (C_PORTB & C_KEY_BIT6)                        //定义按键地址

像这种,定义的时候最后的参数带括号是啥意思?看不太懂
下面是原贴。
http://www.51hei.com/bbs/dpj-226114-1.html

网友A:
#define 即 1(源 )映射到 2(目标)上 即在“PORTA”出现的在方用“C_PORTA"代替。至于参数带括号,应无差别,至少Keil C51是这样的

网友B:
用括号包起来是防止展开后发生歧义的,括号还是很简单的,你还没见过用do {} while(0)把几条语句包起来防止展开后发生歧义的。

网友C:
没啥区别,编译结果一样的。可能是个人习惯吧

网友D:
#define CALC(X)  X + 3
   VALUE = (CALC(1) * 3)
   展开 VALUE = 1 + 3 * 3      结果VALUE为10

#define CALC(X) (X + 3)
   VALUE = (CALC(1) * 3)
   展开 VALUE = ((1 + 3) * 3)    结果VALUE为12

网友E:
define后面的表达式用括号括上是正确且严谨的写法,三楼说的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