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芯片TP4057在不接电池的时候BAT会有电压吗?

楼主(2023-04-07):
有关TP4057的问题
充电芯片TP4057在不接电池的时候BAT会有电压吗?我在使用中没有电压的,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

网友A:
你不装电池肯定是没有电压的!

网友B:
我焊了片4056是有电压的,4.23V

网友C:
有4.2V的浮充电压

网友D:
应该是接入USB,没接电池,会有电压。

网友E:
正常来说,上电就会有电压。

网友F:
不装电池也能测到电压的。楼主这个芯片真不一样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装电池也能测到电压的。楼主这个芯片真不一样啊!

我刚量过,有4.2V电压。

网友H:
细节:部分芯片要求VBAT上有个电容。。。。编不下去了

网友I:
会有4.2V左右电压

网友J:
TP4054有电压

网友K(2024-06-05):
tp有电压的

网友L:
不接电池且原理图没看到bat接电容,输出为接近方波信号输出。所以器件是无法工作的,接电容后,如果负载电流不大,以锯齿波的方式工作。电流不大时最低电压不会低于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