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V-8.4V输入电压的升降压一体DC-DC芯片

楼主(2023-04-07):
各位大佬们,有没有那种支持1V-8.4V输入电压的升降压芯片推荐,在网上好像都没有找到合适的

网友A:
MAX629ESA+T
LT1613CS5#TRPBF
LT1615ES5#TRPBF
看看这两个型号合不合适,能不能买到,这两天我也正找正负电源芯片

网友B:
这个范围的确不好找。有同行知道的推荐一下吧!

网友C:
1V输入这么低的没用过,2V以上的用得多,用一个升压IC做成升降压的方式。

网友D:
用mc34063试试,不过最低2.5v。1伏的没见过除非用焦耳小偷电路。

网友E:
1v就不能用芯片了,用三极管搭升压电路,不低于0.6V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