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滤波整流放大之后的脉冲信号无法输入单片机IO口

楼主:
如何修改呀该 接上拉电阻也没用

单独调试时经过处理之后的信号是没问题的(示波器显示中黄线)

单独调试时经过处理之后的信号是没问题的(示波器显示中黄线)

若将输出直接连到51单片机P1口,输出电压值会变小,P0口也一直是高电平

若将输出直接连到51单片机P1口,输出电压值会变小,P0口也一直是高电平

接了电阻R11之后,输出电压变正常,但IO口还是一直是高电平

接了电阻R11之后,输出电压变正常,但IO口还是一直是高电平

网友A(2023-04-08):
是否P10没设置为输入模式。

网友B:
上拉一下

网友C:
把D2去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否P10没设置为输入模式。

AT89C51输出高电平就是输入模式,可能是仿真软件没能仿真出弱上拉模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D:
AT89C51输出高电平就是输入模式,可能是仿真软件没能仿真出弱上拉模式。

51单片机io口做输入时,程序要先置1才能检测外部的输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否P10没设置为输入模式。

置1之后也没有用┭┮﹏┭┮

网友E:
上拉过,没用

网友E:
解决了,加了个非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