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弄单片机流水灯失败了,请求各位大佬指点是原理图问题还是程序问题

楼主(2023-04-07):
第一次用立创设计一个单片机流水灯失败了,请求各位大佬指点是原理图问题还是程序问题,上电led有3-4V的电压可就是不亮,用万用表查看其工作电压状态也有工作就是led不亮,求大佬们指点

网友A:
如果不是蓝光或者白光LED,而是红绿黄LED,能测到3~4V电压不是坏了就是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蓝光或者白光LED,而是红绿黄LED,能测到3~4V电压不是坏了就是接反了。

这普通的红绿LED测得4.2v就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