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 在tim.c的.c文件中,这个函数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3-04-07):
u32 ms20;   u16 ms40;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ms20++;
                        if(ms20==2)ms40++;
                        if(ms20>2)ms20 = 0;
}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就是个中断处理函数,有什么疑问?

楼主:
这个函数是如何进行中断的,以及用在何处?

网友B:
就是中断之后告诉CPU要干什么的函数

网友C:
根据基本定时器中断产生20ms,40ms时间基准。

网友D:
什么内核的单片机都不清楚? 具体问代码作者。

网友E:
你得初始化定时器,使能之后才会进来

网友F:
处理TIM3中断

网友G:
中断回调函数

网友H:
不就是一个定时器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