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关于stm32f103c8t6单片机系统板供电问题

楼主(2023-04-07):
出现问题的原因:24l01的vcc和gnd反接了

大佬们好,我这边在焊接stm32f103c8t6单片机最小系统板的时候,发现焊接前使用stlink供电还是正常的3.3v,焊接在板子上后只剩下0.78v了,感觉很奇怪,又重新焊了一块板子,发现还是这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佬们,我这边也没有出现短路或者断路的情况
以下是原理图与pcb图

楼主:
使用PowerWriter软件和ST-LINK连接后出现以下内容,最后一条显示电压异常
04/07-21:39:30:926> Power Writer® 已断开...
04/07-21:39:31:979> Power Writer®版本切换: PWLINK 为 PWLINK2
04/07-21:39:31:979> Writer Info:  hwVer:1.1   blVer:1.00.02   ifVer:1.00.74   SN:A037266D2CA50619536AE8808C79C0FC Target:PWLINK2
04/07-21:39:31:982> Power Writer® 已连接...
04/07-21:39:31:983> 版本切换:PWLINK2
04/07-21:39:31:997> 更新烧录器设置完成...
04/07-21:39:32:167> 更新芯片信息成功...
04/07-21:39:32:195> 固件为最新版本
04/07-21:39:32:593> [0031] The voltage error (abnormal power supply)...

网友A:
显然是芯片管脚弄错了呗。

网友B:
你需要给板子单独供电,或者把LCD1602取下,否则STLINK的3.3v负载功率不足,会把3.3V电压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然是芯片管脚弄错了呗。

找到问题了,24l01的GND和VCC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给板子单独供电,或者把LCD1602取下,否则STLINK的3.3v负载功率不足,会把3.3V电压拉下来

谢谢大佬指点,我这边找到原因了。。。24l01的GND和VCC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