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子秤的设计与制作 具有去皮,校准,报警等你功能

楼主(2023-04-07):
该电子秤具有去皮,校准,报警等功能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LCD1602.h>
#include<HX711.h>

sbit key1 = P3^0;//去皮键
sbit key2 = P3^1;//校准加
sbit key3 = P3^2;//校准减
sbit LED=P1^1;  //报警灯
sbit Buzzer=P1^0;//蜂鸣器
unsigned long Weight_Shiwu = 0;//记录实物的质量
unsigned long Weight_Maopi = 0;//记录毛皮的质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延时子程序
void Get_Maopi();//获取毛皮的质量
void Get_Weight();//获取实物的质量
void Keyscan();
void baojing();
void stopbaojing();

/*实际物体的重量(以克为单位)=HX711输出的24位数字量/2147.5,在实际测量中,可以调整jiaozhunxishu的值,进行校正*/
double jiaozhunxishu=2147.5;

int main()
{
        Init_LCD1602();                //LCD1602初始化
        LCD1602_write_com(0x80);                //光标定位在第一行首位
        LCD1602_write_word("Weight=");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  //光标定位在第二行首位
        LCD1602_write_word("MAX=999g");
        Delay(1000);                //1s
        while(1)
        {
                Keyscan();//扫描按键,确定是否去皮,是否校正
                Get_Weight();//获取实物质量
            if(Weight_Shiwu>=1000)
                baojing();
                else
                {
                stopbaojing();
                LCD1602_write_com(0x80+0x07);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000/100 + 0X30);//这里加0x30表示将数字一模一样地显示在LCD1602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00/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0 + 0X30);
                LCD1602_write_word("g");
                }
        }
}

/*获取实物质量*/
void Get_Weight()
{
        Weight_Shiwu = HX711_Read();
        Weight_Shiwu = (unsigned int)((float)Weight_Shiwu/jiaozhunxishu);
        Weight_Shiwu = Weight_Shiwu - Weight_Maopi;
}
/*报警电路*/
void baojing()
{
        Buzzer = !Buzzer;
        LED=!LED;
    LCD1602_write_com(0x80+0x07);
    LCD1602_write_word("---");
    Delay(50);
}
/****************************
函数名:stopbaojing()
功能:  停止报警
详细:  Proteus中使用的蜂鸣器有源,所以给低电平就不响,LED给低电平就不亮
***************************/
void stopbaojing()
{
        Buzzer =1;
        LED=1;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int i, j;
        for(i=0; i<n; i++)
                for(j=0; j<110; j++);
}

/*获取毛皮质量*/
void Get_Maopi()
{
        Weight_Maopi = HX711_Read();
        Weight_Maopi = (unsigned int)((float)Weight_Maopi/jiaozhunxishu);
}

/*************************************
函数名: Keyscan1()
功能:   按键扫描
详细:   判断是否要去皮,是否要进行校正,此处的校正是长按按键,就会一直进行校正,不是按一下校正一次
**************************************/
void Keyscan()
{
        if(key1 == 0)   //是否去皮
                Delay(10);
        if(key1 == 0)
                Get_Maopi();

        if(key2 == 0)   //校准加
                Delay(10);
        if(key2 == 0)
                jiaozhunxishu=jiaozhunxishu-0.1;

        if(key3 == 0)  //校准减
                Delay(10);
        if(key3 == 0)
                jiaozhunxishu=jiaozhunxishu+0.1;
}

Keil代码与Proteus8.13仿真下载:

网友A:
很实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