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短路保护电路是用限流电阻吗?

楼主(2023-04-08):
谢谢大家

网友A:
用限流电阻如果可以防止短路产生大电流损坏设备,可以采用。

网友B:
可以试试用保险丝电阻!普通限流电阻不行!

网友C:
简单的短路保护电路可以使用限流电阻和保险丝电阻等元件来实现。这两种电路的作用都是限制电流的大小,从而保护电路免受短路等故障的影响。

限流电阻是一种固定阻值的电阻元件,它可以限制电流的大小,从而保护电路免受过大电流的影响。当电路中出现短路时,限流电阻会限制电流的大小,防止电路元件过载或损坏。但是,限流电阻的缺点是无法自动恢复,一旦发生故障,需要手动更换。

保险丝电阻是一种熔断器元件,它可以在电流过载时断开电路,从而保护电路免受过大电流的影响。当电路中出现短路时,保险丝电阻会自动断开电路,防止电路元件过载或损坏。与限流电阻相比,保险丝电阻具有自动恢复的特点,但需要更换熔丝才能继续使用。

因此,简单的短路保护电路可以使用限流电阻或保险丝电阻等元件来实现,具体选择哪种元件取决于电路的具体要求和应用环境。

简单的短路保护电路可以使用自动恢复限流电阻来实现。自动恢复限流电阻是一种能够自动恢复的电子元件,其工作原理是在电流超过限定值时,限流电阻的电阻值会急剧上升,从而限制电流的大小。当电流回落到安全范围内时,限流电阻会自动恢复其初始电阻值,从而保护电路不受损坏。

与保险丝电阻相比,自动恢复限流电阻具有自动恢复的特点,不需要更换元件,从而减少了维护和维修成本。但是,自动恢复限流电阻也存在一些缺点,如恢复时间较长、温度特性不稳定等,因此在具体应用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元件。

总之,简单的短路保护电路可以使用自动恢复限流电阻来实现,其优点是具有自动恢复功能,但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和应用。

网友D:
OCP and 短路保护 也可參考SGM2523

网友E:
限流电阻,保险丝,热敏电阻等等都可以做短路保护的。

网友F:
TVS,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可用于短路保护。

网友G:
引用 网友F:
TVS,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可用于短路保护。

TVS,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与短路保护不搭边。

网友G:
最简单的是用可恢复保险丝(PTC)。

网友H:
要最简单的话就加个很细的焊锡丝了一烧必断!

网友I:
最简易的就是用一个自恢复保险

网友J:
引用 网友F:
TVS,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可用于短路保护。

这个应该是过压保护而不是过流保护

网友K:
是的,阻值大的电阻能起到一定的限流作用,但是要根据实际情况考虑电路是否会因为限流电阻而产生耗能过大的问题

网友L:
可以将电流表电路移植进去,然后用继电器或MOS管等控制保护。

网友M:
放映机行业  尤其是NEC的放映机,上面都串联0R电阻  烧的时候也是0R电阻刮掉  没详细研究  不与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