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H桥电路头疼的选型过程

楼主(2023-04-08):
本来这个桥上桥用pmos,下桥用nmos,nmos12元10个管子,pmos太贵了2元一个,就用4个nmos做,也没找到pnp型的光耦,最后的设计是这样的,依旧存在问题

帮忙修改下或者推荐下好用的型号,一个桥只能用两个io口控制

网友A:
上端的驱动是有问题的 可以使用EG3013或者EG2104类的驱动芯片

网友B:
H桥不是这样驱动的,你这直接50V导入G极绝对超标了,然后无法保证上下不同时导通,为了省点钱结果烧管烧的怀疑人生

网友C:
MOS管驱动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正常驱动电压5-15V,50V是不可以直接驱动的。光耦驱动MOS管只能够做开关,不可PWM,如果电流不大简易用集成H桥芯片,比如A4950

网友D:
上臂用NMOS不可能完全导通,发热量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