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104w单片机官方红外遥控程序怎么修改?

楼主(2023-04-08):
谢谢大家

网友A:
STC官方红外遥控程序,你要改成什么功能

网友B:
stc15f104w单片机官方红外遥控程序怎么修改 ?
可以拿笔改,也可以直接在电脑上改,总之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这个不违法

网友C:
ChatGPT 标准答案。

STC15F104W单片机是STC公司生产的一款8位单片机,支持红外遥控功能。STC公司提供了官方的红外遥控程序,用户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以下是修改官方红外遥控程序的基本步骤:

1. 下载官方红外遥控程序的源代码。可以从STC公司的官网上下载或者从开发板的配套光盘中获取。

2. 在代码中找到红外接收部分的相关代码。一般来说,这部分代码主要包括红外接收引脚的初始化、红外遥控数据的解码以及对应操作的执行等。

3. 修改代码中的参数以适应自己的需求。例如,可以修改红外遥控数据的解码方式,改变对应的操作函数等等。

4. 编译修改后的代码,并将程序烧录到STC15F104W单片机中进行测试。

需要注意的是,修改官方红外遥控程序需要具备一定的单片机编程和红外遥控原理的知识,否则容易出现错误。此外,在修改程序之前,建议先熟悉官方程序的工作原理和代码结构,以便更好地理解和修改程序。

网友C:
STC15F104W单片机是STC公司生产的一款8位单片机,支持红外遥控发射功能。如果您需要修改官方红外遥控程序的发射部分,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1.找到官方红外遥控程序中与红外发射相关的代码。一般来说,这部分代码主要包括红外发射引脚的初始化、红外遥控数据的编码以及红外发射的实现等。

2.修改代码中的参数以适应自己的需求。例如,可以修改红外遥控数据的编码方式,更改发射的脉冲时序和频率等等。

3.编译修改后的代码,并将程序烧录到STC15F104W单片机中进行测试。

需要注意的是,在修改红外遥控发射功能时,需要根据具体的硬件电路来选择合适的发射方式。例如,如果采用了外部红外发射器,需要按照发射器的规格要求来设置脉冲时序和频率等参数。

此外,在修改程序之前,建议先熟悉官方程序的工作原理和代码结构,以便更好地理解和修改程序。如果您对单片机编程和红外遥控原理不熟悉,建议先学习相关知识后再进行修改。

网友D:
建议先学习MCU or IR 相关知识后再进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