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28):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void', expected '__asm'

楼主(2023-04-08):
刚学单片机,请教大神看一下我的独立式键盘程序哪里出错了非常感谢。keil显示keyscan键盘扫描函数错误
#include<reg51.h>
sbit S1=P3^4;
sbit S2=P3^5;
sbit S3=P3^6;
sbit S4=P3^7;
unsigned char keyval;
void a(void);
void b(void);
void c(void);
void d(void);
void keyscan(void);
void delay10ms(void);
void main(void)
{
        keyval=0;
        while(1)
        {
                keyscan();
                switch(keyval)
                {
                case 1:a();break;
                case 2:b();break;
                case 3:c();break;
                case 4:d();break;
                }
        }

void keyscan(void)
                {
                        P3=0xff;
                  if((P3&0xf0)!=0xf0)
                        {
                                delay10ms();
                                if(S1==0)
                                        keyval=1;
                                if(S2==0)
                                        keyval=2;
                                if(S3==0)
                                        keyval=3;
                                if(S4==0)
                                        keyval=4;
                        }
                }
void a(void)
{        P0=0xf9;
        while(1);
}
void b(void)
{        P0=0xa4;
        while(1);
}
void c(void)
{        P0=0xb0;
        while(1);
}
void d(void)
{        P0=0x99;
        while(1);
}
void delay1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0;i++)
        for(j=0;j<100;j++);
}

网友A:
a,b,c,d函数里不要加while(1);。

网友A:
void keyscan(void)上面缺一个main函数的}

网友B:
main少了一个大括号

网友C:
main函数少个收尾括号

网友D:
给你改了,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

#include <reg51.h>
sbit S1=P3^4;
sbit S2=P3^5;
sbit S3=P3^6;
sbit S4=P3^7;
unsigned char keyval;
void a(void);
void b(void);
void c(void);
void d(void);
void keyscan(void);
void delay10ms(void);
void main(void)
{
        keyval=0;
        while(1)
        {
                keyscan();
                switch(keyval)
                {
                case 1:a();break;
                case 2:b();break;
                case 3:c();break;
                case 4:d();break;
                }
        }
} //<-----------少了这个。
void keyscan(void)
{
    P3=0xff;
    if((P3&0xf0)!=0xf0)
        {
                delay10ms();
                if(S1==0)
                        keyval=1;
                if(S2==0)
                        keyval=2;
                if(S3==0)
                        keyval=3;
                if(S4==0)
                        keyval=4;
        }
}
void a(void)
{        P0=0xf9;
        while(1);  // <--??
}
void b(void)
{        P0=0xa4;
        while(1);  // <--??
}
void c(void)
{        P0=0xb0;
        while(1);  // <--??
}
void d(void)
{        P0=0x99;
        while(1);  // <--??
}
void delay1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0;i++)
       for(j=0;j<100;j++);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改了,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

谢谢,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in函数少个收尾括号

谢谢,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c,d函数里不要加while(1);。

谢谢,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in少了一个大括号

谢谢,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