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给ADS131M02输出时钟信号怎么设置?

楼主(2023-04-08):
如题,ADS131M02有人会用吗?

网友A:
连续转换模式是以 fMOD / OSR 的速率不断生成ADC数据,
fMOD = fCLKIN / 2.  主频/2
OSR 由 CLOCK寄存器 4,3,2三位设置决定。

楼主:
请问一下ads131的CLKIN有两种方式提供。一种是MCU提供,还有一种是搭建晶振还是他内部的晶振产生啊?

网友B:
以PWM形式输出片选信号,再用PWM的定时器更新触发时钟信号(这里实际是对spi进行写入),这样可以得到稳定的采样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