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用三个单相变压器,这样接,可行吗?

楼主:
单相变压器输入220V 输出5V. ,次级可以并联吗,串联的话,是否要注意同名端的问题。输入三相,缺一相的话,能正常输出吗

网友A(2023-04-08):
三个圈数比一样就可以。

网友B:
没有试过,非正常用法一般不建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试过,非正常用法一般不建议。

楼主的就是正常用法,你觉得什么用法更加正常就贴图出来。

网友D:
接法有误。相位有问题而且如果电压不平等你想想三个电池并联有两个电压低了点会被击穿或者截止!

网友E(2024-12-23):
三相电网,接三个同型号的单相变压器是可以的,没有三相变压器时就会这样用。

网友F:
这种接线应该可以工作。想象一下将三相分成三个独立的单相并降低电压的情况。

网友G:
输出应该是有的,三相不平衡,可能回不稳定

网友H:
输入公共端最好接零线。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就是正常用法,你觉得什么用法更加正常就贴图出来。

初级没有用零线,而是接成星型的接法,如果三个变压器不一致,或者次级负载不一样(匝间短路、二极管击穿),就会造成三相不平衡,零点漂移,这个时候三个变压器的输入电压就会有高有低了,甚至可能造成变压器烧毁。另外,变压器次级的公共端也是没有接入电路使用,感觉也不太可靠。

网友J:
我原来用三个变压器,初级是三相四线制, 后端用三个整流桥整流再并在一起用,产品大批量用一直没问题

网友K:
完全没问题。其实一个380v的变压器就可以了,没必要搞3个。

网友L:
电工理论上的三相变压器就是3个相同的变压器,3个初级(高压)是△型连接(和楼主不同的是一般电力变压器高压(指10千V)侧是△连接,低压侧是Y型连接的),没有中性点(零线),然后3个次级接成Y型,有中性点(零线)。就是这样,前提是3个相同的变压器。

网友M:
3个变压器替代一个三相变压器理论可行. 需要注意三个初级次级线圈的匝数比相同, 接线的极性一致, 功率一致.

网友N:
这初级是星形接法,如果接入三相380V的话,电压没有降低,每个变压器初级还是380V,这样就需要考虑变压器的耐压绝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