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4Pin OLED显示代码

楼主(2023-04-08):
看完网友在STM32上驱动0.96寸4PIN IIC OLED显示字符、数字、字符串、中文的讲解及代码后,现在将其移植了MSP430G2553/MSP430F552上,代码在原来的基础上做了一丢丢修改。原文链接:https://www.cnblogs.com/dragonet-Z/p/14689345.html

oled.h的代码如下:
/*
* 代码贡献作者:Dragonet-Z
* 使用方式:
*      在本 oled.h 的宏定义出修改对应的管脚;
*      main()函数里面调用OLED_Init()函数;
*      英文字符显示:OLED_ShowChar( 0,4,'O');
*      英文字符串显示:OLED_ShowString(0,0,"HELLO MSP430");
*      数字显示:OLED_ShowNum( 0,6,20,2);
*      中文显示:OLED_ShowCHinese( 0,2,0); 在显示中文的时候,要在 oledfont.h 里面去修改对应的字库内容
*/

#ifndef USER_OLED_H_
#define USER_OLED_H_

#include <msp430.h>

/*--------------------IIC引脚定义--------------------------*/
/*----------------需要改成自己实际连接的管脚--------------------*/
#define OLED_SCL_PORT_OUT P2OUT
#define OLED_SDA_PORT_OUT P2OUT
#define OLED_SCL_PORT_DIR P2DIR
#define OLED_SDA_PORT_DIR P2DIR
#define OLED_SCL_PIN_NUM  BIT5
#define OLED_SDA_PIN_BUM  BIT4

/*--------------从使用的角度出发,以下代码不需要修改---------------*/
/*--------------从使用的角度出发,以下代码不需要修改---------------*/
/*--------------从使用的角度出发,以下代码不需要修改---------------*/

/*--------------------引脚定义--------------------------*/
#define OLED_SCLK_Clr() OLED_SCL_PORT_OUT &=~ OLED_SCL_PIN_NUM  //SCL
#define OLED_SCLK_Set() OLED_SCL_PORT_OUT |=  OLED_SCL_PIN_NUM

#define OLED_SDIN_Clr() OLED_SDA_PORT_OUT &=~ OLED_SDA_PIN_BUM  //SDA
#define OLED_SDIN_Set() OLED_SDA_PORT_OUT |=  OLED_SDA_PIN_BUM

#define OLED_SCL_PIN_DIR() OLED_SCL_PORT_DIR |= OLED_SCL_PIN_NUM;   //SCL-DIR
#define OLED_SDA_PIN_DIR() OLED_SDA_PORT_DIR |= OLED_SDA_PIN_BUM;   //SDA-DIR

/*definition--------------------------------------------*/
#define OLED_CMD    0       // 写命令
#define OLED_DATA   1       // 写数据
#define SIZE        16      // 显示字符的大小
#define Max_Column  128     // 最大列数
#define Max_Row     64      // 最大行数
#define X_WIDTH     128     // X轴的宽度
#define Y_WIDTH     64      // Y轴的宽度
#define IIC_ACK     0       // 应答
#define IIC_NO_ACK  1       // 不应答

/*-----------------声明函数-----------------------------*/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开显示函数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关显示函数
void OLED_Init(void);           //OLED初始化函数
void OLED_Clear(void);          //清屏函数
void OLED_Show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hr);      //显示字符函数
void OLED_ShowNum(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int num,unsigned char len);  //在指定的位置,显示一个指定数的长度大小函数
void OLED_Show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p);    //在指定位置开始显示字符串函数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画点函数
void OLED_ShowCHinese(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no);    //声明在指定位置显示汉字函数
void OLED_DrawBMP(unsigned char x0, 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BMP[]); //显示图片函数
void OLED_Scroll(void);         //滚动函数

#endif /* USER_OLED_H_ */

oled.c的代码如下:
/*
* 代码贡献作者:Dragonet-Z
*/

/*--------------从使用的角度出发,以下代码不需要修改,直接调用对应的显示函数即可---------------*/
/*--------------从使用的角度出发,以下代码不需要修改,直接调用对应的显示函数即可---------------*/
/*--------------从使用的角度出发,以下代码不需要修改,直接调用对应的显示函数即可---------------*/

/*includes----------------------------------------------*/
#include "oled.h"
#include "oledfont.h"
/*definition--------------------------------------------*/

static void OLED_IIC_Start(void);
static void OLED_IIC_Stop(void);
static void Write_IIC_Command(unsigned char IIC_Command);
static void Write_IIC_Data(unsigned char IIC_Data);
static void Write_IIC_Byte(unsigned char IIC_Byte);
static void IIC_Wait_Ack(void);
//static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um);

///*
// * @brief           延迟1us
// * @param           无
// * @retval      无
// */
//static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um)
//{
//    unsigned char i = 10;
//    while(num--)
//    {
//        while(i--);
//    }
//}

/*
* @brief           ms延迟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延迟函数,MS级别
{
    unsigned int x,y;
    for(x = ms;x>0;x--)
{
        for(y = 12000;y>0;y--);
}
}

/*
* @brief           模拟IIC起始信号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OLED_IIC_Start(void)
{
    OLED_SCLK_Set();
    OLED_SDIN_Set();
    OLED_SDIN_Clr();
    OLED_SCLK_Clr();
}

/*
* @brief           模拟IIC停止信号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OLED_IIC_Stop(void)
{
    OLED_SCLK_Set() ;
//  OLED_SCLK_Clr();
    OLED_SDIN_Clr();
    OLED_SDIN_Set();
}

/*
* @brief           模拟IIC读取从机应答信号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IIC_Wait_Ack(void)
{
    OLED_SCLK_Set() ;
    OLED_SCLK_Clr();
}

/*
* @brief           模拟IIC主机发送应答信号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 static void IIC_Send_Ack(unsigned char ack)
// {
//  OLED_SCLK_Clr();    //时钟线置低
//  delay(1);   //延迟1us

//  if(ack == IIC_ACK)  //根据情况发送应答/不应答
//      OLED_SDIN_Clr();    //应答
//  else
//      OLED_SDIN_Set();    //不应答
//  delay(1);   //延迟1us

//  OLED_SCLK_Set();    //时钟线置高,发送应答/不应答信号
//  delay(1);   //延迟1us
//  OLED_SCLK_Clr();    //时钟线置低
//  delay(1);   //延迟1us
// }

/*
* @brief           IIC写入一个字节
* @param           IIC_Byte:写入的字节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Write_IIC_Byte(unsigned char IIC_Byte)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m,da;
    da=IIC_Byte;
    OLED_SCLK_Clr();
    for(i=0;i<8;i++)
    {
            m=da;
        //  OLED_SCLK_Clr();
        m=m&0x80;
        if(m==0x80)
        {OLED_SDIN_Set();}
        else OLED_SDIN_Clr();
            da=da<<1;
        OLED_SCLK_Set();
        OLED_SCLK_Clr();
    }
}

/*
* @brief           IIC写读取一个字节
* @param           ack:应答/不应答
* @retval      无
*/
// static unsigned char Read_IIC_Byte(unsigned char ack)
// {
//  unsigned char data = 0;  //定义变量
//  unsigned char i;  //定义变量

//  OLED_SCLK_Clr();    //时钟线置低,为传输数据做准备
//  delay(1);   //延迟1us

//  OLED_SDIN_Set();

//  for(i=0;i<8;i++) //for循环8次
//  {
//      OLED_SCLK_Set();    //时钟线置高,读取数据
//      delay(1);   //延迟1us

//      data <<= 1; //左移1位
//      if(OLED_READ_SDIN())    //读取最高位
//          data |= 0x01;   //读到高位位1
//      else
//          data &= 0xfe;   //读到高位为0

//      OLED_SCLK_Clr();    //时钟线置低,准备读取下一个数据
//      delay(1);   //延迟1us
//  }

//  IIC_Send_Ack(ack);  //发送应答/不应答

//  return data;    //返回读取到的数据
// }

/*
* @brief           IIC写入命令
* @param           IIC_Command:写入的命令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Write_IIC_Command(unsigned char IIC_Command)
{
    OLED_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Slave address,SA0=0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0x00);            //write command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IIC_Command);
     IIC_Wait_Ack();
     OLED_IIC_Stop();
}

/*
* @brief           IIC写入数据
* @param           IIC_Data:数据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Write_IIC_Data(unsigned char IIC_Data)
{
    OLED_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D/C#=0; R/W#=0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0x40);            //write data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IIC_Data);
     IIC_Wait_Ack();
     OLED_IIC_Stop();
}

/*
* @brief           对OLED写入一个字节
* @param           dat:数据
*      cmd:1,写诶数据;0,写入命令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OLED_WR_Byte(unsigned char dat,unsigned char cmd)
{
    if(cmd)
      {
       Write_IIC_Data(dat); //写入数据
      }
    else {
       Write_IIC_Command(dat); //写入命令
    }
}

/*
* @brief           设置数据写入的起始行、列
* @param           x: 列的起始低地址与起始高地址;0x00~0x0f:设置起始列低地址(在页寻址模式);
*      0x10~0x1f:设置起始列高地址(在页寻址模式)
*      y:起始页地址 0~7
* @retval      无
*/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OLED_WR_Byte(0xb0+y,OLED_CMD);//写入页地址
    OLED_WR_Byte((x&0x0f),OLED_CMD);  //写入列的地址  低半字节
    OLED_WR_Byte(((x&0xf0)>>4)|0x10,OLED_CMD);//写入列的地址 高半字节
}

/*
* @brief           开显示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设置OLED电荷泵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使能,开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开显示
}

/*
* @brief           关显示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关显示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设置OLED电荷泵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失能,关
}

/*
* @brief           清屏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OLED_Clear(void)
{
    unsigned char i,n;          //定义变量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从0~7页依次写入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列高地址
        for(n=0;n<128;n++)OLED_WR_Byte(0,OLED_DATA); //写入 0 清屏
    }
}

/*
* @brief           显示一个字符
* @param           x:起始列
*      y:起始页,SIZE = 16占两页;SIZE = 12占1页
*      chr:字符
* @retval      无
*/
void OLED_Show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hr)
{
    unsigned char c=0,i=0;
        c=chr-' '; //获取字符的偏移量
        if(x>Max_Column-1){x=0;y=y+2;} //如果列数超出了范围,就从下2页的第0列开始

        if(SIZE ==16) //字符大小如果为 16 = 8*16
            {
                OLED_Set_Pos(x,y);  //从x y 开始画点
                for(i=0;i<8;i++)  //循环8次 占8列
                OLED_WR_Byte(F8X16[c*16+i],OLED_DATA); //找出字符 c 的数组位置,先在第一页把列画完
                OLED_Set_Pos(x,y+1); //页数加1
                for(i=0;i<8;i++)  //循环8次
                OLED_WR_Byte(F8X16[c*16+i+8],OLED_DATA); //把第二页的列数画完
            }
        else    //字符大小为 6 = 6*8
            {
                OLED_Set_Pos(x,y+1); //一页就可以画完
                for(i=0;i<6;i++) //循环6次 ,占6列
                OLED_WR_Byte(F6x8[c][i],OLED_DATA); //把字符画完
            }
}

/*
* @brief           计算m^n
* @param           m:输入的一个数
*      n:输入数的次方
* @retval      result:一个数的n次方
*/
static unsigned int oled_pow(unsigned char m,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int result=1;
    while(n--)result*=m;
    return result;
}

/*
* @brief           在指定的位置,显示一个指定长度大小的数
* @param           x:起始列
*      y:起始页
*      num:数字
*      len:数字的长度
* @retval      无
*/
void OLED_ShowNum(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int num,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char t,temp;  //定义变量
    unsigned char enshow=0;     //定义变量
    unsigned char size;
    size = len*8;

    for(t=0;t<len;t++)
    {
        temp=(num/oled_pow(10,len-t-1))%10;//取出输入数的每个位,由高到低
        if(enshow==0&&t<(len-1)) //enshow:是否为第一个数;t<(len-1):判断是否为最后一个数
        {
            if(temp==0) //如果该数为0
            {
                OLED_ShowChar(x+(size/2)*t,y,' ');//显示 0 ;x+(size2/2)*t根据字体大小偏移的列数(8)
                continue; //跳过剩下语句,继续重复循环(避免重复显示)
            }else enshow=1;
        }
        OLED_ShowChar(x+(size/2)*t,y,temp+'0'); //显示一个位;x+(size2/2)*t根据字体大小偏移的列数(8)
    }
}

/*
* @brief           显示字符串
* @param           x:起始列
*      y:起始页
*      *chr:第一个字符首地址
* @retval      无
*/
void OLED_Show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hr)
{
    unsigned char j=0; //定义变量

    while (chr[j]!='\0') //如果不是最后一个字符
    {
        OLED_ShowChar(x,y,chr[j]); //显示字符
        x+=8; //列数加8 ,一个字符的列数占8
        if(x>=128){x=0;y+=2;} //如果x大于等于128,切换页,从该页的第一列显示
        j++; //下一个字符
    }
}

/*
* @brief           显示中文
* @param           x:起始列;一个字体占16列
*      y:起始页;一个字体占两页
*      no:字体的序号
* @retval      无
*/
void OLED_ShowCHinese(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no)
{
    unsigned char t,adder=0; //定义变量

    OLED_Set_Pos(x,y);  //从 x y 开始画点,先画第一页
    for(t=0;t<16;t++) //循环16次,画第一页的16列
        {
            OLED_WR_Byte(Hzk[2*no][t],OLED_DATA);//画no在数组位置的第一页16列的点
            adder+=1; //数组地址加1
        }
        OLED_Set_Pos(x,y+1); //画第二页
    for(t=0;t<16;t++)//循环16次,画第二页的16列
        {
            OLED_WR_Byte(Hzk[2*no+1][t],OLED_DATA);//画no在数组位置的第二页16列的点
            adder+=1;//数组地址加1
        }
}

/*
* @brief           显示图片
* @param           x0:起始列地址
*      y0:起始页地址
*      x1:终止列地址
*      y1:终止页地址
*      BMP[]:存放图片代码的数组
* @retval      无
*/
void OLED_DrawBMP(unsigned char x0, 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BMP[])
{
    unsigned int j=0; //定义变量
    unsigned char x,y; //定义变量

    if(y1%8==0) y=y1/8;   //判断终止页是否为8的整数倍
     else y=y1/8+1;

        for(y=y0;y<y1;y++) //从起始页开始,画到终止页
        {
            OLED_Set_Pos(x0,y); //在页的起始列开始画
            for(x=x0;x<x1;x++) //画x1 - x0 列
                {
                    OLED_WR_Byte(BMP[j++],OLED_DATA);   //画图片的点
                }
        }
}

/*
* @brief           OLED初始化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OLED_Init(void)
{
    OLED_SCL_PIN_DIR();
    OLED_SDA_PIN_DIR();

    delay_ms(200);  //延迟,由于单片机上电初始化比OLED快,所以必须加上延迟,等待OLED上复位完成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关闭显示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设置低列地址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设置高列地址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    //设置起始行地址
    OLED_WR_Byte(0xB0,OLED_CMD);    //设置页地址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    // 对比度设置,可设置亮度
    OLED_WR_Byte(0xFF,OLED_CMD);    //  265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    //设置段(SEG)的起始映射地址;column的127地址是SEG0的地址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正常显示;0xa7逆显示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    //设置驱动路数(16~64)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    //64duty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    //重映射模式,COM[N-1]~COM0扫描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    //设置显示偏移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无偏移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    //设置震荡器分频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    //使用默认值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    //设置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    //使用官方推荐值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    //设置 com pin configuartion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使用默认值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    //设置 Vcomh,可调节亮度(默认)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    ////使用官方推荐值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设置OLED电荷泵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开显示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开启OLED面板显示
    OLED_Clear();        //清屏
    OLED_Set_Pos(0,0);   //设置数据写入的起始行、列
}

/*
* @brief           OLED滚屏函数,范围0~1页,水平向左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OLED_Scroll(void)
{
    OLED_WR_Byte(0x2E,OLED_CMD);    //关闭滚动
    OLED_WR_Byte(0x27,OLED_CMD);    //水平向左滚动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虚拟字节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起始页 0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滚动时间间隔
    OLED_WR_Byte(0x01,OLED_CMD);    //终止页 1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虚拟字节
    OLED_WR_Byte(0xFF,OLED_CMD);    //虚拟字节
    OLED_WR_Byte(0x2F,OLED_CMD);    //开启滚动
}

oledfont.h字库代码如下:
/*
* oledfont.h
* 代码贡献作者:Dragonet-Z
*/

#ifndef USER_OLEDFONT_H_
#define USER_OLEDFONT_H_

//常用ASCII表
//偏移量32
//ASCII字符集
//偏移量32
//大小:12*6
/************************************6*8的点阵************************************/
const unsigned char  F6x8[][6]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sp
0x00, 0x00, 0x00, 0x2f, 0x00, 0x00,// !
0x00, 0x00, 0x07, 0x00, 0x07, 0x00,// "
0x00, 0x14, 0x7f, 0x14, 0x7f, 0x14,// #
0x00, 0x24, 0x2a, 0x7f, 0x2a, 0x12,// $
0x00, 0x62, 0x64, 0x08, 0x13, 0x23,// %
0x00, 0x36, 0x49, 0x55, 0x22, 0x50,// &
0x00, 0x00, 0x05, 0x03, 0x00, 0x00,// '
0x00, 0x00, 0x1c, 0x22, 0x41, 0x00,// (
0x00, 0x00, 0x41, 0x22, 0x1c, 0x00,// )
0x00, 0x14, 0x08, 0x3E, 0x08, 0x14,// *
0x00, 0x08, 0x08, 0x3E, 0x08, 0x08,// +
0x00, 0x00, 0x00, 0xA0, 0x60, 0x00,// ,
0x00,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
0x00, 0x00, 0x60, 0x60, 0x00, 0x00,// .
0x00, 0x20, 0x10, 0x08, 0x04, 0x02,// /
0x00, 0x3E, 0x51, 0x49, 0x45, 0x3E,// 0
0x00, 0x00, 0x42, 0x7F, 0x40, 0x00,// 1
0x00, 0x42, 0x61, 0x51, 0x49, 0x46,// 2
0x00, 0x21, 0x41, 0x45, 0x4B, 0x31,// 3
0x00, 0x18, 0x14, 0x12, 0x7F, 0x10,// 4
0x00, 0x27, 0x45, 0x45, 0x45, 0x39,// 5
0x00, 0x3C, 0x4A, 0x49, 0x49, 0x30,// 6
0x00, 0x01, 0x71, 0x09, 0x05, 0x03,// 7
0x00, 0x36, 0x49, 0x49, 0x49, 0x36,// 8
0x00, 0x06, 0x49, 0x49, 0x29, 0x1E,// 9
0x00, 0x00, 0x36, 0x36, 0x00, 0x00,// :
0x00, 0x00, 0x56, 0x36, 0x00, 0x00,// ;
0x00, 0x08, 0x14, 0x22, 0x41, 0x00,// <
0x00,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
0x00, 0x00, 0x41, 0x22, 0x14, 0x08,// >
0x00, 0x02, 0x01, 0x51, 0x09, 0x06,// ?
0x00, 0x32, 0x49, 0x59, 0x51, 0x3E,// @
0x00, 0x7C, 0x12, 0x11, 0x12, 0x7C,// A
0x00, 0x7F, 0x49, 0x49, 0x49, 0x36,// B
0x00, 0x3E, 0x41, 0x41, 0x41, 0x22,// C
0x00, 0x7F, 0x41, 0x41, 0x22, 0x1C,// D
0x00, 0x7F, 0x49, 0x49, 0x49, 0x41,// E
0x00, 0x7F, 0x09, 0x09, 0x09, 0x01,// F
0x00, 0x3E, 0x41, 0x49, 0x49, 0x7A,// G
0x00, 0x7F, 0x08, 0x08, 0x08, 0x7F,// H
0x00, 0x00, 0x41, 0x7F, 0x41, 0x00,// I
0x00, 0x20, 0x40, 0x41, 0x3F, 0x01,// J
0x00, 0x7F, 0x08, 0x14, 0x22, 0x41,// K
0x00, 0x7F, 0x40, 0x40, 0x40, 0x40,// L
0x00, 0x7F, 0x02, 0x0C, 0x02, 0x7F,// M
0x00, 0x7F, 0x04, 0x08, 0x10, 0x7F,// N
0x00, 0x3E, 0x41, 0x41, 0x41, 0x3E,// O
0x00, 0x7F, 0x09, 0x09, 0x09, 0x06,// P
0x00, 0x3E, 0x41, 0x51, 0x21, 0x5E,// Q
0x00, 0x7F, 0x09, 0x19, 0x29, 0x46,// R
0x00, 0x46, 0x49, 0x49, 0x49, 0x31,// S
0x00, 0x01, 0x01, 0x7F, 0x01, 0x01,// T
0x00, 0x3F, 0x40, 0x40, 0x40, 0x3F,// U
0x00, 0x1F, 0x20, 0x40, 0x20, 0x1F,// V
0x00, 0x3F, 0x40, 0x38, 0x40, 0x3F,// W
0x00, 0x63, 0x14, 0x08, 0x14, 0x63,// X
0x00, 0x07, 0x08, 0x70, 0x08, 0x07,// Y
0x00, 0x61, 0x51, 0x49, 0x45, 0x43,// Z
0x00, 0x00, 0x7F, 0x41, 0x41, 0x00,// [
0x00, 0x55, 0x2A, 0x55, 0x2A, 0x55,// 55
0x00, 0x00, 0x41, 0x41, 0x7F, 0x00,// ]
0x00, 0x04, 0x02, 0x01, 0x02, 0x04,// ^
0x00, 0x40, 0x40, 0x40, 0x40, 0x40,// _
0x00, 0x00, 0x01, 0x02, 0x04, 0x00,// '
0x00, 0x20, 0x54, 0x54, 0x54, 0x78,// a
0x00, 0x7F, 0x48, 0x44, 0x44, 0x38,// b
0x00, 0x38, 0x44, 0x44, 0x44, 0x20,// c
0x00, 0x38, 0x44, 0x44, 0x48, 0x7F,// d
0x00, 0x38, 0x54, 0x54, 0x54, 0x18,// e
0x00, 0x08, 0x7E, 0x09, 0x01, 0x02,// f
0x00, 0x18, 0xA4, 0xA4, 0xA4, 0x7C,// g
0x00, 0x7F, 0x08, 0x04, 0x04, 0x78,// h
0x00, 0x00, 0x44, 0x7D, 0x40, 0x00,// i
0x00, 0x40, 0x80, 0x84, 0x7D, 0x00,// j
0x00, 0x7F, 0x10, 0x28, 0x44, 0x00,// k
0x00, 0x00, 0x41, 0x7F, 0x40, 0x00,// l
0x00, 0x7C, 0x04, 0x18, 0x04, 0x78,// m
0x00, 0x7C, 0x08, 0x04, 0x04, 0x78,// n
0x00, 0x38, 0x44, 0x44, 0x44, 0x38,// o
0x00, 0xFC, 0x24, 0x24, 0x24, 0x18,// p
0x00, 0x18, 0x24, 0x24, 0x18, 0xFC,// q
0x00, 0x7C, 0x08, 0x04, 0x04, 0x08,// r
0x00, 0x48, 0x54, 0x54, 0x54, 0x20,// s
0x00, 0x04, 0x3F, 0x44, 0x40, 0x20,// t
0x00, 0x3C, 0x40, 0x40, 0x20, 0x7C,// u
0x00, 0x1C, 0x20, 0x40, 0x20, 0x1C,// v
0x00, 0x3C, 0x40, 0x30, 0x40, 0x3C,// w
0x00, 0x44, 0x28, 0x10, 0x28, 0x44,// x
0x00, 0x1C, 0xA0, 0xA0, 0xA0, 0x7C,// y
0x00, 0x44, 0x64, 0x54, 0x4C, 0x44,// z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horiz lines
};
/****************************************8*16的点阵************************************/
const unsigned char  F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3,0x30,0x00,0x00,0x00,//! 1
  0x00,0x10,0x0C,0x06,0x10,0x0C,0x0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2
  0x40,0xC0,0x78,0x40,0xC0,0x78,0x40,0x00,0x04,0x3F,0x04,0x04,0x3F,0x04,0x04,0x00,//# 3
...
};
const unsigned char  Hzk[][32]={

{0x20,0x24,0x24,0x24,0xFE,0x23,0x22,0x20,0x20,0xFF,0x20,0x22,0x2C,0xA0,0x20,0x00},
{0x00,0x08,0x48,0x84,0x7F,0x02,0x41,0x40,0x20,0x13,0x0C,0x14,0x22,0x41,0xF8,0x00},/*"我",0*/
{0x80,0x64,0x2C,0x34,0x24,0x24,0xEC,0x32,0x22,0x22,0x32,0x2E,0x23,0xA2,0x60,0x00},
{0x00,0x41,0x21,0x91,0x89,0x87,0x4D,0x55,0x25,0x25,0x55,0x4D,0x81,0x80,0x80,0x00},/*"爱",1*/
...

};

  219. #endif /* USER_OLEDFONT_H_ */

MSP430 G2553/F5529 驱动OLED显示程序

网友A(2023-05-11):
请问一下楼主自己使用代码的时候是不是只需要复制oled.h oled.c oledfont.h和main.c四个文件?除了引脚还有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文件路径需要修改吗?不知道为什么跑不出来

网友B(2023-07-28):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楼主自己使用代码的时候是不是只需要复制oled.h oled.c oledfont.h和main.c四个文件?除了引脚还有 ...

应该是这样,大部分代码都贴出来了

楼主(2023-12-18):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楼主自己使用代码的时候是不是只需要复制oled.h oled.c oledfont.h和main.c四个文件?除了引脚还有 ...

非常抱歉,时刻差不多半年才看到这个消息。平时没有51这个论坛

这个OLED的驱动方式用的是GPIO模拟IIC的,所以正常来说只要在oled.h里面修改一下对应的管脚就可以了,关于OLED驱动的代码都在oled.c , oled.h , oledfont.h这三个文件里了,用的时候需要先主函数里调用OLED_Init()这个初始化函数。

以下代码是我当时测试显示内容的main.c的代码,希望对后面的人有所帮助吧:
#include <msp430.h>

/**
* main.c
*/

#include "oled.h"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OLED_Init();                //OLED初始化函数

    OLED_ShowString(0,0,"HELLO MSP430");

    // 我(0) 爱(1) 单(2) 片(3) 机(4)
    OLED_ShowCHinese( 0,2,0);
    OLED_ShowCHinese(16,2,1);
    OLED_ShowCHinese(32,2,2);
    OLED_ShowCHinese(48,2,3);
    OLED_ShowCHinese(64,2,4);

    //逐个显示字符“OLED-TEST”
    OLED_ShowChar( 0,4,'O');
    OLED_ShowChar( 8,4,'L');
    OLED_ShowChar(16,4,'E');
    OLED_ShowChar(24,4,'D');
    OLED_ShowChar(32,4,'-');
    OLED_ShowChar(40,4,'T');
    OLED_ShowChar(48,4,'E');
    OLED_ShowChar(56,4,'S');
    OLED_ShowChar(64,4,'T');

    //显示数字
    OLED_ShowNum( 0,6,12,2);
    OLED_ShowNum(16,6,34,2);
    OLED_ShowNum(24,6,5 ,1);
    OLED_ShowNum(32,6,6 ,1);
    OLED_ShowNum(40,6,7 ,1);
    OLED_ShowNum(48,6,8 ,1);

    return 0;
}

楼主:
提供两个其他网友的关于MSP430G2553和MSP430F5529的例程开源链接,里面包含了各种外设驱动的例程,例程挺丰富的:
【链接01】MSP430G2553口袋实验平台例程资料:https://www.elecfans.com/soft/6/2019/20190717995381.html
【链接02】MSP430F5529例程:https://www.elecfans.com/soft/33/2016/20160117399910.html
【链接03】基于TI MSP430的单片机学习系统:https://gitee.com/NEagle/MSP-L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