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每次烧录都要按下S1才行,否则很难烧录?

楼主(2023-04-08):
单片机每次烧录都要按下S1才行,否则很难烧录

网友A:
对于STC来说,这是正常的
对于STC89或者90系列来说,你每次按一下某个按键都能下载,这实在太幸运了
你在论坛搜索一下STC下载方面的关键词,几乎没一个是好下载的

网友B:
请提供原理图才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C:
这叫冷启动,烧写时计算机软件会提示链接单片机,这时给单片机上电就ok了。

网友D:
这很正常,新手玩STC往往都会卡在无法烧录这一步

网友E:
复位上电来烧录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