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单片机仿真的软件选择?Proteus出现闪退和仿真时间过长

楼主(2023-04-08):
请问仿真STM32可以用哪些软件呢?我自己现在在用proteus,但是有时候会出现问题比如闪退,仿真时间过长之类的

网友A(2023-05-16):
没办法,protuse仿真stm32就是这样

网友B:
用实物比纯软件仿真好用得多。

网友C:
仿真时间长有可能是电路有点问题,但不是逻辑错误;也有可能是电路复杂,PROTEUS运行不了,可以分开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