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断刀检测可以diy吗?

楼主(2023-04-08):
搞了台雕刻机,准备雕铜牌。可是加工时间实在太长了,想diy个断刀检测实现无人值守。有搞过的朋友吗?

网友A:
加个电流传感器,断刀后电机启动电流曲线可能会发生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电流传感器,断刀后电机启动电流曲线可能会发生变化。

那个尖很细,30度0.2mm锥度平底铣刀。主轴电机现在用的是800w24000转400Hz变频主轴(实际应该用1.5kw或2.2kw,我现在是凑和用),刀尖断对负载影响应该很小,况且主轴是独立控制的,从雕刻开始启动一直到程序结束,中间不会停。

楼主:
有文章说用光电检测刀尖的反光,我觉得业余条件很难实现。我希望简单可靠成本低。在刀尖断的时候雕刻声音会变,但问题是抬刀的时候声音也变;还有如果检测声音,多台机在一起的时候,声音混在一起怎么检测?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个尖很细,30度0.2mm锥度平底铣刀。主轴电机现在用的是800w24000转400Hz变频主轴(实际应该用1.5kw或2. ...

电流检测好像也有点道理,问题是程序中途有很多次抬刀啊,负载也会变化。如果设计成在程序抬刀的时候不检测电流,这检测系统就有点复杂了,还得跟程序G代码耦合到一块

网友B:
要是不用实时检测就容易,做个个光电检测放旁边,在G码中定时加入过去检测,顺便给刀散热。另外,抬刀时间都不变化的,检测长时间没切割声也行啊。

网友C:
能不能做成电阻监测?把工件与主体框架绝缘,抬刀时间做成延时,如长时间监测不到阻值就说明断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不用实时检测就容易,做个个光电检测放旁边,在G码中定时加入过去检测,顺便给刀散热。另外,抬刀时间 ...

一个程序下来最少几万行,除非后处理程序自动给g代码加断刀检测动作,靠人工加是不现实的。有这样的后处理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做成电阻监测?把工件与主体框架绝缘,抬刀时间做成延时,如长时间监测不到阻值就说明断刀了

理论上可行,实操有难度。工件和机床台面基本都是金属螺栓压板固定刚性连接,防止松动。再喷上切削液,切屑乱飞,不好绝缘。

楼主:
不仅仅只加工小铜牌,以后还想加工大点的工件,那种上机就是几个小时起步。一般是靠人工值守,想研究个自动检测的方法代替人工值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程序下来最少几万行,除非后处理程序自动给g代码加断刀检测动作,靠人工加是不现实的。有这样的后处 ...

其实很容易,搜索抬刀语句,然后保存现场位置,移动到检测位置,再回来,用word写几句程序就可以。
另外,还有个想法,切削时温度较高,能否装个红外测温仪,就测刀尖温度,长时间过低就报警,我觉得改装个测温仪就行了,就是不大好固定。

网友D:
加工刀具只有在大负载下才能折断,所以可以加一个电流监测电路,当工作电流突然降到零安培时,可能表明刀具折断了。

网友A:
电机停止后会有惯性,刀头断了可能会改变,你可以试试,记录惯性发电曲线。

楼主:
刀具是这样的,30度锥度平底0.2雕刻刀。刀尖其实很小。

网友E:
尖尖温度变化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尖尖温度变化大吗

不大,基本是凉的。不能高温,不然烧刀磨损的快。视情况还要加水(切削液)。

网友A:
或者加个金属探测仪传感器,加在什么位置自己考虑。

网友F:
可以利用刀具与金属牌接触电阻检测,至于你说的切削液那个导电肯定没有金属导电好,你可以试试这个不调查研究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利用刀具与金属牌接触电阻检测,至于你说的切削液那个导电肯定没有金属导电好,你可以试试这个不调查研 ...

测电阻是个好主意。至于规避抬刀我也有了办法,就是抬刀下刀通常都在几秒钟之内完成,可以设定比如刀具和工件断开20秒以上就认为断刀。这样也不用改g代码了。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工件和机床台面的绝缘了,还没想到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做成电阻监测?把工件与主体框架绝缘,抬刀时间做成延时,如长时间监测不到阻值就说明断刀了

这个方法可行,就是工件和机床绝缘没想到好办法。要搞个非金属夹具,但非金属的强度总归要差点

网友G:
近距离声音识别,判断有没有切削声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可行,就是工件和机床绝缘没想到好办法。要搞个非金属夹具,但非金属的强度总归要差点

如果中间刀断了,你是怎么恢复的,总不会扔了这个板子吧? 另外不知你具体情况,绝缘可以用合适大小的特富龙管子查到螺栓上,拧扁,不行再加特富龙垫片

网友H(2023-09-28):
我觉得可以检测振动频率,刀尖加工和刀尖断裂之后在工件上面走的振动频率应该不一样,当然也需要去检测对比看看差别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