瑟顿SF200 DIY,“放大器没那么神秘” 的打样文档

楼主:
瑟顿SF200 DIY ,“放大器没那么神秘”   的  Sprint-Layout 6.0 打样文档,供交流 :
lay6文件 用Sprint-Layout

网友A(2023-04-08):
D这板,先安装 78/7918,调整相对应的输入电源上的电阻,稳压块 输入输出 的 压差 大于等于3V,确保 +-18V 后,再安装 其他

网友A:
板上0R的电阻可以跳线,2SA1216 集电极 处 “0电阻”用粗一点的铜线。(0R的电阻也有一点点 阻值)

尽量配一下对:小管 Hfe 200~300 (BC 547/557,Hfe 400及以下);2个稳压管 1V8 ,可用 1V8 发光二极管。

网友A:
补个图,“1V8稳压管”用 1V8发光二极管 ,

网友B:
感谢楼主,有电路图就好了

网友A:
     SF200   线路图

网友C:
高清大图,不错,谢谢楼主

网友D(2023-08-06):
高清大图,学习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难得的好图分享

网友A(2025-06-16):
再补几个图片,(建议:750R 调整为2K )

STEMFOORT SF200 (20210715).zip

网友F:
感觉老款的全互补双结晶体三极管放大器联调不大容易,工作点又难以保持,声音又没有胆管经典,耗能也不算少,优势在哪里呢?

网友F:
管子还需要严格配对,总感觉全互补三极管放大器不那么先进了,现在晶体管图示仪都难找,甭提挨个挑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