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7805电源供电电路原理图这样画可以吗?

楼主(2023-04-08):
求助51单片机的供电电路这样画可以了没有啊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
可以,7805的电路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B:
输入脚最好串一个限流电阻,减少开机冲击!其它没什么问题!

网友C:
电源接反了,短路,对电源不好;改为二极管串联在电路里会更好一点。

网友D:
C4应该是用50V的。C 6  C 7   用25V的16V的就可以了。

网友E:
C4容量太小,换成220UF的

网友F:
电容太多,输出接5v会烧7805的,指示灯没必要。

网友G:
我是个新手,从来不画原理图,也不会画,单片机和显示模块操作面板周边也就几个元件

电源也是,画pcb全靠脑洞想。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电容太多,输出接5v会烧7805的,指示灯没必要。

5V是一个网络名,并不是输出要接5V。

网友I:
修改建议见附图

网友J:
C5 0.1NF用无极电容

网友J:
最高输入电压36V的。7805前最好加过压保护电路。或者串合适的电阻

网友J:
K18用自锁开关

网友K:
输入端并个稳压二极管吧,不要高于36v。

网友L:
C4用50v,220uf更好

网友M:
建议串肖特基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