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蜂鸣器实验代码

楼主(2023-04-08):
/**************************************************************************************
实验名称:蜂鸣器实验
接线说明:
实验现象:下载程序后蜂鸣器发出声音,一段时间后关闭
注意事项:
***************************************************************************************/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系统默认数据类型进行重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BEEP=P2^5;        //将P2.5管脚定义为BEEP

/*******************************************************************************
* 函 数 名       : delay_10u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ten_us=1时,大约延时10us
* 输    入       : ten_us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_10us(u16 ten_us)
{
        while(ten_us--);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u16 i=2000;

        while(1)
        {
                   while(i--)//循环2000次
                {
                        BEEP=!BEEP;//产生一定频率的脉冲信号
                        delay_10us(100);
                }
                i=0;//清零
                BEEP=1;//关闭蜂鸣器,关闭第六个LED.因为BEEP是由P2^5引脚控制,P2^5同时控制LED6,对于蜂鸣器BEEP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都没有关系,因为只有脉冲信号才能使无源蜂鸣器工作。将BEEP设置为高电平,是因为P2^5默认输出的就是高电平。
        }
}

网友A:
你这单片机什么型号,晶振频率虹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