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byj-48步进电机转动问题

楼主(2023-04-08):
51单片机+uln2803+两个28byj-48步进电机实现追光,其中一个电机转动很慢且可以正转和反转,另一个电机只能正转不能反转,有时候两个电机还会出现堵转的情况,有没有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A:
堵转是脉冲发的太快了。

网友B:
建议先单独低速调解,另外注意供电的电流够不够。

网友C:
这个步进电机有5V也有12V的,线圈阻值不同。
可能是供电不足、脉冲太快、线圈接触不良、脉冲时序错误、减速齿轮损坏。

楼主:
感谢各位解答,我现在遇到个新问题,我手动控制的速度和自动转动的速度不一样,手动控制时的速度和我程序设置的差不多,自动控制时会变得很慢,这是怎么回事,按正常来说应该手动和自动的速度一样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