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连不上电脑 设备管理器没反应,没有新增设备,没有未识别设备

楼主(2023-04-09):
51单片机接上电脑,设备管理器没反应,没有新增设备,没有未识别设备。不是驱动问题,是压根找不到设备。
已经尝试了换数据线,换单片机的操作,但是都是这个结果,求助

网友A:
51单片机连不上电脑,要说明是通过串口还是USB口或者其他什么口。

网友B:
是串口转usb口,对应驱动软件装了吗?

网友C:
啥板子?把板子型号照片放上来啊~
有些板子的USB口只用作供电
下载要用下载器

网友D:
连接USB转TTL直接就可可以有显示。用win10   可能你是说的下载没反应,需要观查单片机供电还有TTL接对

网友E:
如果是第一次插到电脑没反应应该是硬件问题

网友F:
一般需要USB转TTL模块的,安装驱动后出来的是个CH340串口(大部分芯片),不是什么其它设备?更不可能识别出51单片机。

网友G:
如果你的单片机是stc的,去买一个340下载器,一头插电脑的usb口,另一头接单片机的串口

网友H:
这种现象是纯硬件的问题,上位机端换一个USB口试试

网友I:
单片机链接电脑需要串口如用ch340或max232转串口链接若果这些楼主都会,那么检查电脑吧!

网友J:
看看串口转USB芯片(CH340)有没有坏

网友K:
我之前跟你一样的 后来发现是电脑的USB插口有问题 换个口插

网友L:
检查数据线

网友M(2023-05-10):
应该是硬件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