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控制舵机抖得问题,有没有稳定电压的方法

楼主(2023-04-09):
请问一下现在 stm32 开发板同时连着 5 个弯曲传感器和 5 个舵机,抖得厉害,感觉电压可能不够,买了个外接电源说只能连到板子上,连到舵机上就不受控制,自己转,连到板子上怕烧坏,请问有没有稳定电压的方法啊。感谢大佬们

网友A:
首先问题描述不清楚。只能猜测你是想用stm32的开发板同时给传感器和舵机供电。出现了抖动情况。解决办法,先把舵机去掉,一个一个往上加。看看是否抖动。或者,舵机这边单独供电,把地线跟开发板的地线并到一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问题描述不清楚。只能猜测你是想用stm32的开发板同时给传感器和舵机供电。出现了抖动情况。解决办法, ...

是的,开发版全部供电很抖,只有一个舵机和传感器还好,就是现在买的电源说只能给板子供电,给舵机供电就会出现不受控制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