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原理图中H7,H8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3-04-09):
H7是串口通信用的。  H8就是接供电和板子上的D3 D4具休用还得看编程。

网友B:
看情况H7是串口通讯,H8是USB通讯。具体测试一下便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7是串口通信用的。  H8就是接供电和板子上的D3 D4具休用还得看编程。

谢谢啦谢谢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情况H7是串口通讯,H8是USB通讯。具体测试一下便知道了

谢谢啦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