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一个器件是否三极管?

楼主(2023-04-09):
         今天在维修仪器的时候遇到一个部件,SOT-89的,没有丝印,电路板上标的是Q字头,初步判断是三极管。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检测,有一个引脚A对引脚B,引脚C都有0.7V的压降,其它的任意两个引脚之间都没有压降。本人经验不足,想请教大家这种情况是能笃定判断出它是三极管,而且是NPN型的,A引脚就是基极。不知我的判断是否正确,是否有例外的情况呢

网友A: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初步判断这个部件是一个三极管,且是NPN型的,其中引脚A是基极。你的判断可能是正确的,但仅凭这些信息可能无法确定这个部件的确切型号和特性。

在没有丝印的情况下,确定这个部件的确切型号可能会更具挑战性。如果可能的话,你可以尝试通过查找电路板原理图或查看其他相似电路板上的元件来获得更多信息。此外,如果你有更先进的测试设备,如晶体管测试仪,你可以使用它来进行更详细的测试和分析。

最后,你应该注意到,有时即使两个引脚之间没有压降,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连接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需要进一步检查电路板上的其他部件以了解其作用和连接方式。

网友B:
SOT-89可能是AMS1117 或是三极管,按你的判断 是BCE,8050三极管

网友C:
也可能是MOS管吧。

网友D:
有一个引脚A对引脚B,引脚C都有0.7V的压降,是硅三极管特有的特征。

网友E:
你不说红黑表笔无法辨认出NPN和PNP。

网友F:
按你说的是三极管,是否NPN或PNP还要看你的表笔的极性

网友G:
Q标识可以确定是三级管。三级管就几种情况是固定的可以通过外围电路或测量以确定其参数。

网友H:
如果还没烧坏,用万用表可以测量出来。

网友I:
看三极管的外围电路,能判断个八九不离十

网友J:
我一般不可以的,除了采用这种方法判断三极管,用欧姆档来测是否导通更为稳妥一些,例如如果ab之间的阻值如果很小,而bc之间阻值很大的话,也可以判断它是三极管

网友K:
根据测量,该器件可以是 NPN 型双极晶体管。

网友L(2024-06-12):
使用数字万用表判断是组合二极管还是三极管,两个压降相同是组合二极管,两个压降不同的是三极管,如何判断三极管是PNP还是NPN,请参考帖子:http://www.51hei.com/bbs/dpj-2346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