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32单片机I2C硬件驱动Oled相关问题

楼主(2023-04-09):
问题背景:
本人是刚开始学习单片机的小萌新,最近在研究如何使用HT32F52352的板子驱动Oled屏(4引脚,0.96寸)
刚开始学着网上教程使用的是GPIO模拟I2C通讯OLED成功了,但想着I2C的外设并没有使用过,便开始尝试
与软件模拟相比,主要实现I2C开始函数,发送函数,结束函数即可
面临问题:
1. 按照HT32的I2C库实现了相关函数,但并未成功驱动OLED,个人猜测是发送函数没有理解清晰
2. 网上关于HT32的资料少之又少,和STM32的I2C的函数又不大相同,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A:
合泰的单片机不是给学习的人用的,你得有很多经验了,才去选择合泰作为产品的选型用的
网上的资料太少了,很多时候只能自己一个人啃数据手册
我用过合泰的8位单片机,实在不想用,还是STC玩得爽呀
但,我接触的产品还是用台系单片机的多

网友B:
除了NXP的单片机,没见过哪个单片机能把IIC硬件整利索的,STM32的IIC一样一堆bug,老老实实软件模拟吧。

网友C:
写硬件驱动,首先要找到硬件需要的端口时序图,然后根据时序图写程序。

网友D:
参考一下51单片机的I2C模拟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泰的单片机不是给学习的人用的,你得有很多经验了,才去选择合泰作为产品的选型用的
网上的资料太少了,很 ...

是比赛要用的板子,所以不得不学习

楼主:
目前问题:
1. 通过对比软件和硬件的输出波形发现:同样是0x78(OLED地址:011110)软件显示为0x3c,硬件为0x78,但硬件没有ACK
2. 如果把硬件改为0x3c就有ACK但还没有发送数据,它会自己发送data:0x20
百思不得其解,这个问题已经折磨了我一个星期了,求求大佬们伸出援助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