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modbus rtu通讯程序 与MCGS组态王通讯

楼主(2023-04-09):
51单片机与MCGS通讯
Modbus RTU 示范程序
适用于微嵌51单片机最小系统板
在AT89S52和STC89C52单片机上测试通过,可以移植到其他51系列单片机

通讯设置:
波特率:9600
数据位:8
停止位:1
检验位:无

程序默认地址:1  (可以通过修改localAddr变量改变地址)
工程编译环境:KeilC V4.74a

source_for_PC:
里面是上位机配置好的工程文件,具体配置看文件

/*********************************************************************************
* 【说    明】: 此程序为51单片机与MCGS组态王软件Modbus RTU通讯下位机程序,
                 此程序在STC89C52RC单片机上测试通过,可以移植到其他51系列单片机!
* 【函数功能】: 51单片机与MCGS组态王软件Modbus RTU通讯主程序
* 【修    改】: DREAKER Bluster
**********************************************************************************/
#include "Project.h"
// unsigned char code led[]={63,6,91,79,102,109,125,7,127,111,};//十进制
// unsinged char code led[]={0x3F,0x6,0x5B,0x4F,0x66,0x6D,0x7D,0x7,0x7F,0x6F,};//16进制:

void main(void)
{
        UINT nCounter = 0;
        UCHAR ucLedIndex = 0;

        SYSTEM_DISABLE_INTERRUPT();

        TimerInit();
        UartInit(9600, 1);

        SYSTEM_ENABLE_INTERRUPT();

        P1=0x7f;

        while(1) {

                timerProc();
                checkComm0Modbus();//检测modbus帧

        }
}

/*********************************************************************************
* 【说    明】: 此程序为51单片机与MCGS组态王软件Modbus RTU通讯下位机程序,
                 此程序在STC89C52RC单片机上测试通过,可以移植到其他51系列单片机!
* 【函数功能】: 51单片机与MCGS组态王软件Modbus RTU通讯主程序
* 【修    改】: DREAKER Bluster
**********************************************************************************/
#include "Project.h"

sbit LED0 = P1^0; // 对应线圈0
sbit LED1 = P1^1; // 对应线圈1
sbit LED2 = P1^2; // 对应线圈2
sbit LED3 = P1^3; // 对应线圈3
sbit LED4 = P1^4; // 对应线圈4
sbit LED5 = P1^5; // 对应线圈5
sbit LED6 = P1^6; // 对应线圈6
sbit LED7 = P1^7; // 对应线圈7

sbit KEY0 = P3^2;
sbit KEY1 = P3^3;
sbit KEY2 = P3^4;
sbit KEY3 = P3^5;

//字地址 0 - 255 (只取低8位)
//位地址 0 - 255 (只取低8位)

/* CRC 高位字节值表 */
const UINT8 code auchCRCHi[] = {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

代码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
MCGS组态王是什么版本号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CGS组态王是什么版本号的啊

那是昆仑通泰触摸屏,自带有485或是232串口,一般都是485,有的还带有网口,里面系统集成很多的通讯驱动,可以与各品牌的PLC通讯,如与西门子的S7-200可以采用PPI通讯,PLC端不需要编写通讯程序。当然也可以用MODBUS与绝大多数设备通讯,只要支持MODBUS就行,如变频器,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