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立创EDA中画原理图,四脚按键怎么连接?

楼主(2023-04-09):
谢谢大家

网友A:
按照两个脚连接就行了,左边脚两个连到一起,右边两个脚连到 一起

网友B:
4脚按键左右边两脚是通的,用万用表量一下,其他问题请咨询立创EDA的客服。

网友C:
按下按键,用万用表检测哪两个引脚短路,若松开按键后这两个引脚为开路。则可使用,在原理图和PCB上对应好位置后直接连接即可,其他两个引脚可以不用连

网友D:
我也是刚学画pcb打板,四脚按键重要的是画底层,不要金属化孔,穿孔就行

没必要而且反面安装拆卸方便,正面再画贴片按键脚,这样可以使用两种按键

网友E:
6X6的开关 最好对照实物测量一下,如果用别人现成的库, 由于个人制作库的习惯差异,你还真有可能把线路连反,

网友F:
四角按键,连接对角。
两脚按键,不用说了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6X6的开关 最好对照实物测量一下,如果用别人现成的库, 由于个人制作库的习惯差异,你还真有可能把线路连 ...

6x6和12x12的按键都是Omron B3F的仿品,直接去Omron官网下载datasheet即可,里面告诉你PCB应该怎么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