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错误QIN.C(23):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楼主(2023-04-09):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EN=P2^0;
sbit RS=P2^1;
sbit RW=P2^2;
sbit CS=P2^3;

sbit MQ2=P1^0;
sbit HW484=P1^1;

uchar count, MQ2_val;
bit HW484_val;

void Init()
{
    // 初始化液晶屏和zigbee模块
}

void DisplayData(uchar data)
{
    // 在液晶屏上显示数据
}

void SendData(uchar data)
{
    // 通过zigbee模块发送数据
}

void DelayMs(uint n)
{
    // 延时函数
}

void PumpControl(bit status)
{
    if(status == 1)
    {
        EN = 0;
        RW = 0;
        RS = 0;
        P0 = 0x01; // 启动水泵
        DelayMs(1000);
        P0 = 0x00; // 停止水泵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MQ2_val = MQ2; // 读取MQ-2传感器的数据
        if(MQ2_val > 100) // 设置烟雾浓度阈值
        {
            DisplayData(MQ2_val); // 在液晶屏上显示烟雾浓度
            SendData(MQ2_val); // 发送烟雾浓度数据到远程控制端
        }

        HW484_val = HW484; // 读取HW-484传感器的数据
        if(HW484_val == 1) // 检测到火焰
        {
            DisplayData("Fire detected!");
            SendData("Fire detected!");
            PumpControl(1); // 启动水泵进行灭火
        }

        DelayMs(500); // 采样间隔
    }
}

楼主:
QIN.C(1): warning C500: LICENSE ERROR (R208: RENEW LICENSE ID CODE (LIC))
QIN.C(28):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网友A:
void DisplayData(uchar data), data是关键字换个名字。

网友B:
百度一下应该有解决办法吧。是不是没有声明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void DisplayData(uchar data), data是关键字换个名字。

是的,在C51里面data是个关键字,指的是RAM的低128字节空间。改成datum就不是关键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