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电路仿真设计,我写的有什么问题吗?感觉有点扯

楼主(2023-04-09):
大佬可以帮忙看看我的报告撰写有什么问题吗?感觉有点扯。

网友A:
这个电路完全不能用,324的输入失调电压典型值5mV,输出一定会饱和,没有任何放大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完全不能用,324的输入失调电压典型值5mV,输出一定会饱和,没有任何放大能力。

大佬,我想做个麦克风放大电路,能不能只把324换成别的型号,然后基本结构不变?还是说这个思路都是错的,得换别的设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我想做个麦克风放大电路,能不能只把324换成别的型号,然后基本结构不变?还是说这个思路都是错的 ...

音频信号你用电容耦合就能把前级失调电压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频信号你用电容耦合就能把前级失调电压隔掉。

那放大问题怎么办呢?我那个题目要求增益至少40dB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频信号你用电容耦合就能把前级失调电压隔掉。

哦哦,我知道了,佬!我之前不知道还有输入失调电压这一说,刚才去百度了一下才知道,所以我在输出端放一个电容就可以把直流失调信号滤掉了吧,电容选个0,.1uF的应该就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频信号你用电容耦合就能把前级失调电压隔掉。

我刚刚试了一下,100p可以,0.1uF还是太大了

网友B:
注意:40db电压放大是放大100倍。

网友C:
1: 增益太大了,麦克风100位就差不多了,灵敏度高的,可能还要更低的增益
2: 如果只是声控类的开关电路,可以用这个运放,如果是要音频,最好是用NE5532之类的音频运放,我用过LM358做过音频放大,这玩意用在音频是真心的不行呀
3: 仿真软件如果是11.0版本以下的,仿真结果就只能是参考一下,仿真有八阿哥
4:如果是音频,运放要换成深度负反馈的形式,不要做这种单纯两级放大

网友D:
音频放大用这个不合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