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定时器时钟及Proteus仿真图

楼主(2023-04-09):
51定时器时钟及protues仿真

/**************************************************************************************
实验现象:下载程序后,数码管右3位显示0,按K1键将数据写入到EEPROM内保存,
                  按K2键读取EEPROM内保存的数据,按K3键显示数据加1,按K4键显示数据清零,
                  最大能写入的数据是255。
注意事项:
***************************************************************************************/
#include "public.h"
#include "24c02.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stdio.h"

#define EEPROM_ADDRESS        0        //定义数据存入EEPROM的起始地址
sbit s1=P3^0;
sbit s2=P3^1;
sbit s3=P3^2;
sbit beep=P2^3;
u8 count,s1num;
char miao,shi,fen;
char code table[]=" 2008-9-30 MON";
void di()
{
        beep=0;
        delay_ms(100);
        beep=1;
}
void write_sfm(u8 add,u8 date)
{
        u8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lcd1602_write_cmd(0x80+0x40+add);
        lcd1602_write_data(0x30+shi);
        lcd1602_write_data(0x30+ge);
}
void keyscan()
{
        if(s1==0)
        {
                delay_ms(5);
                if(s1==0)
                {
                        s1num++;
                        while(!s1);
                        di();
                        if(s1num==1)
                        {
                                TR0=0;
                                lcd1602_write_cmd(0x80+0x40+10);
                                lcd1602_write_cmd(0x0f);
                        }
                        if(s1num==2)
                        {
                                lcd1602_write_cmd(0x80+0x40+7);
                        }
                        if(s1num==3)
                        {
                                lcd1602_write_cmd(0x80+0x40+4);
                        }
                        if(s1num==4)
                        {
                                s1num=0;
                                lcd1602_write_cmd(0x0c);
                                TR0=1;
                        }
                }
        }
        if(s1num!=0)
        {
                if(s2==0)
                {
                        delay_ms(5);
                        if(s2==0)
                        {
                                while(!s2);
                                di();
                                if(s1num==1)
                                {
                                        miao++;
                                        if(miao==60)
                                                miao=0;
                                        write_sfm(10,miao);
                                        lcd1602_write_cmd(0x80+0x40+10);
                                        at24c02_write_one_byte(1,miao);
                                }
                                if(s1num==2)
                                {
                                        fen++;
                                        if(fen==60)
                                                fen=0;
                                        write_sfm(7,fen);
                                        lcd1602_write_cmd(0x80+0x40+7);
                                        at24c02_write_one_byte(2,fen);
                                }
                                if(s1num==3)
                                {
                                        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m(4,shi);
                                        lcd1602_write_cmd(0x80+0x40+4);
                                        at24c02_write_one_byte(3,shi);
                                }
                        }
                }
                if(s3==0)
                {
                        delay_ms(5);
                        if(s3==0)
                        {
                                while(!s3);
                                di();
                                if(s1num==1)
                                {
                                        miao--;
                                        if(miao==-1)
                                                miao=59;
                                        write_sfm(10,miao);
                                        lcd1602_write_cmd(0x80+0x40+10);
                                        at24c02_write_one_byte(1,shi);
                                }
                                if(s1num==2)
                                {
                                        fen--;
                                        if(fen==-1)
                                                fen=59;
                                        write_sfm(7,fen);
                                        lcd1602_write_cmd(0x80+0x40+7);
                                        at24c02_write_one_byte(2,fen);
                                }
                                if(s1num==3)
                                {
                                        shi--;
                                        if(shi==-1)
                                                fen=23;
                                        write_sfm(7,shi);
                                        lcd1602_write_cmd(0x80+0x40+4);
                                        at24c02_write_one_byte(3,shi);
                                }
                        }

                }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u8 num;
        lcd1602_init();//LCD1602初始化

        fen=0;
        miao=0;
        shi=0;
        count=0;
        s1num=0;
        for(num=0;num<15;num++)
        {
                lcd1602_write_data(table[num]);
                delay_ms(5);
        }
        lcd1602_write_cmd(0x80+0x40+6);
        lcd1602_write_data(':');
        delay_ms(5);
        lcd1602_write_cmd(0x80+0x40+9);
        lcd1602_write_data(':');
        delay_ms(5);
        miao=at24c02_read_one_byte(1);
        fen=at24c02_read_one_byte(2);
        shi=at24c02_read_one_byte(3);
        write_sfm(10,miao);
        write_sfm(7,fen);
        write_sfm(4,shi);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lcd1602_show_string(0,0,"24c02save");//第二行显示
        while(1)
        {
                keyscan();
                //sprintf(buffer,"%d%d%d",save_buf[0],save_buf[1],save_buf[2]);
                //lcd1602_show_string(0,1,buffer);//第二行显示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
        if(count==20)
        {
                count=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
                                write_sfm(4,shi);
                                at24c02_write_one_byte(3,shi);
                        }
                        write_sfm(7,fen);
                        at24c02_write_one_byte(2,fen);
                }
                write_sfm(10,miao);
                at24c02_write_one_byte(1,miao);
        }
}

Keil代码与Proteus8.13仿真下载:

网友A(2023-08-07):
版本8.6 的 我打不开。。。

楼主(2024-04-18):
引用 网友A:
版本8.6 的 我打不开。。。

用816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