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最后一位数码管全亮啊,而且触发中断之后,ADC0808输出的数据不正确

楼主(2023-04-09):
TEMP EQU 20H
NUMB EQU 25H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3H
        LJMP INTX0        ;外部中断0

ORG 0030H
;======================================
;主程序
MAIN:
        MOV  R0,#30H
        SETB PT0                ;设置定时器0为高优先级
        SETB IT0                ;INT0为下降沿触发
        SETB EA                        ;开系统中断
        SETB EX0                ;开外部中断0

        MOV DPTR,#7FF8H        ;DPTR指向0808通道0
        MOV A,#00H
        MOVX @DPTR,A        ;端口地址送DPTR,P2.7=0,锁定通道0并启动转换
WAIT:
        SJMP [        DISCUZ_CODE_3        ]nbsp;                       ;等待中断

INTX0:
        MOV DPTR,#7FF8H
        MOVX A,@DPTR        ;读取A/D转换结果
        MOV NUMB,A                ;将结果送到30H
        LCALL CONVERT
        LCALL DISP
        MOV A,#00H
        MOVX @DPTR,A        ;重启ADC0808对INT0的转换
        RETI

DISP:
        MOV R0,#TEMP
        MOV R2,#00H
DISP1:
        MOV A,R2
        MOV DPTR,#TAB1
        MOVC A,@A+DPTR
        MOV P2,A
        MOV A,@R0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P0,A
        MOV R5,#5
        LCALL DELAY
        INC R0
        INC R2
        CJNE R2,#3,DISP1
        MOV P0,#00H
        RET

CONVERT:
        MOV A,NUMB
        MOV B,#10
        DIV AB
        MOV TEMP+2,B
        MOV B,#10
        DIV AB
        MOV TEMP+1,B
        MOV TEMP,A
        RET
//延时子程序
DELAY:
        MOV R6,#1
DELAY0:
        MOV R7,#100
        DJNZ R7,$
        DJNZ R6,DELAY0
        DJNZ R5,DELAY
        RET

TAB:  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0BFH,86H,0DBH,0CFH,0E6H,0EDH,0FDH,87H,0FFH,0EFH
TAB1: DB 0FDH,0FBH,0F7H        ;位选信号,后三个数目管

END

楼主:
哎,P1口只能作为输入/输出口使用。将P0口与P1口换一下就好了。真的是

网友A:
重启ADC0808对INT0的转换的时候没有重置DPT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