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位锁存硬件连接怎么回事啊

楼主:
这译码器三个输入,怎么就只有一个引脚啊,写代码定义了p22 p23 p24,这怎么连呢

网友A(2023-04-10):
有电路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电路图纸吗?也许是其他两个引脚已经连好了呢

有电路图

网友C:
看用户手册,里面写了每个实验的引脚怎么链接,还有连接的图片

网友D:
这个只能找参考手册了

网友B:
没有电路图纸吗?也许是其他两个引脚已经连好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