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实现感应到人体语音自动播放可以直接在做好的语音录放系统上加红外开关吗

楼主(2023-04-10):
求各位大佬们解答我真的完全是萌新,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弱智
我的实验要求是实现感应到人体3s后自动播放语音,然后人离开后语音结束,不离开语音就一直播放
我不知道直接在用单片机控制的语音录放系统里加上一个红外开关能不能实现
可以直接把红外开关接在单片机的IO口吗?如果这样需要修改代码的话难度大吗
我对自己的实力很没有信心
如果大佬们有相关的资料就更好了,我会非常非常感谢的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确实是,加个红外模块,复杂点上摄像头跑算法了。你就红外模块吧,能满足你的要求 。

网友B:
用PIR吧,便宜可靠,功耗低(小于50A)。

网友C:
不要用红外开关, 距离不够,而且指向性太强, 用热释电人体红外探测器,现在有一体化的探头, 或者用雷达人体移动探测器,也很好用,距离最远7米, 某一个宝有卖,遇到有优惠1.5元一片, 上面两种模块都可以实现,人未离开就会重复触发功能,单片机只要检测模块的触发信号就好了; 如果语音模块有独立播放控制脚, 那么连单片机都可以不要, 直接三极管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确实是,加个红外模块,复杂点上摄像头跑算法了。你就红外模块吧,能满足你的要求 。

谢谢你,那么直接加红外模块不需要改代码了吗,我们这个实验要求比较简单,也用不到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IR吧,便宜可靠,功耗低(小于50A)。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用红外开关, 距离不够,而且指向性太强, 用热释电人体红外探测器,现在有一体化的探头, 或者用雷达 ...

谢谢大佬的回答,我们老师说不要单片机太简单了非要让加上。我还想问一下就是proteus里面没有红外模块和语音芯片原理图应该咋画呀,或者用什么进行仿真;还有就是这个热释电红外探测器买回来需要写新的代码连接单片机吗,我真的很多都不会,太笨了,麻烦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那么直接加红外模块不需要改代码了吗,我们这个实验要求比较简单,也用不到摄像头

需要改代码的,红外很简单的逻辑,有东西挡住它了,它就输出高,没东西挡住就输出低。if(红外高)
{
      开启定时器;
      if(3秒到了)
      {
           播放语音;
     }
}
else
{
      停止语音播放;
     定时计数器清零;
     关闭定时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改代码的,红外很简单的逻辑,有东西挡住它了,它就输出高,没东西挡住就输出低。if(红外高)
{
    ...

啊谢谢谢谢你,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