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风输出的音频信号放大器选择,LM324因为失调电压太大了

楼主(2023-04-10):
请问如果要放大麦克风的输出信号(1mv左右),可以选择哪些芯片呢?之前选LM324因为失调电压太大了,所以放弃。

网友A:
OP07或OP07A,查一下数据手册。

网友B:
也许使用 LM386 或 741

网友C:
用低噪声的运放即可,比如5532。

网友D:
324的性能本来就不是特别好, 可以用TL072 NE5532一类,这是我几年前自制的卡拉OK话筒放大电路 供你参考!
上图的MIC1 连接到下图的MIC1 第二级反相放大,再做音量,高低音处理

网友E:
你又不是直流信号不需要考虑失调电压问题,级间电容耦合哪来的失调电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又不是直流信号不需要考虑失调电压问题,级间电容耦合哪来的失调电压?

他明显没有理解什么是失调电压,或者不清楚失调电压到底影响什么。
音频应用应该注意的是噪声,增益带宽积,共模电压范围,共模抑制比,电源抑制比这些。

网友G:
任何运放都有失调电压,你放大的是交流信号,把运放的地设置为1/2VCC,失调电压没有影响的

网友C:
音频放大是交流放大,10来个mV的输入失调电压无所谓,关键是这货的交越失真就不合适做音频放大,换LMV321、LMV358、LMV324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OP07或OP07A,查一下数据手册。

OP07交流性能太差了。

网友H:
要求不高 LM358也能做吧。反正最后能出声,再好不要做一级,做二级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