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oled点不亮,帮忙看下什么原因?

楼主(2023-04-10):
oled12864用的ssd1306芯片,使用spi驱动,CS的片选我直接接地永久选中,RES复位脚我接在spi的miso上
首先上电先使用准双向复位oled,然后在配置成spi,此时miso依旧是高电平
寄存器配置成SPCTL=0xDE;
电路板都测量了一遍,都没问题,不知道原理图还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如果RES复位脚没参与时序的话,不如直接RC复位。。怀疑复位问题

网友B:
先检查电源吧,一般初始上电,屏都会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电源吧,一般初始上电,屏都会亮的

我把电源加在稳压管后面也不亮,原理图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电源吧,一般初始上电,屏都会亮的

上电不会亮,必须发送开启屏幕指令才会亮

网友C:
你这个情况,最好先一级一级确认验证, 整一个成品的OLED,验证软件OK, 那就是你画的30P转接电路问题;成品不亮, 那就是软件问题;
程序也不能确定,硬件也不能确定,最后就是两头忙,耽误时间!

网友D:
还是看 STC-ISP V6.91N 中的 资料下载部分的 【一剑双雕之USB转双串口-STC8H8K64U核心板】的 演示程序包和原理图
这个宝库不用起来,效率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