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00瓦功放制作 用于练习制作蚀刻电路板和画电路板

楼主:
网上找的电路图,打算制作功放练习制作蚀刻电路板和画电路板。

努力了几天画出电路图来了。

画的还行吗?

这是单声道的。

这是3D仿真电路板

还没有画喇叭保护电路,各位大神上面的电路有错的吗?还用怎么修改不。
用怎么小电容是为了能放到以前的机顶盒盒子里的。
画了可以用开关电源和变压器供电。

能实现吗?

网友A(2023-04-10):
电路图描绘得非常夸张 - 很难评估电路(最好以“经典”形式重新绘制它以获得好的建议)。
印刷电路板包含初学者“放大器制造商”的所有错误。
1) 首先,关于功率 - 每通道 100W,这意味着对于 AB 类放大器,输出晶体管会产生大量热量。 对于 6mm 厚的“无源”铝散热器,有必要将它们彼此移除 10..12cm 的距离(铝中的有效热传播半径 = 60mm)。也就是说 - 输出晶体管应该位于电路板的左右两侧,并拧紧并紧紧压在外壳左右壁上的散热器上(事实证明:一个通道在左侧,另一个频道在右边)。2)电源电路。
高功率要求输出晶体管的“+”和“-”电源路径具有最小长度和最大宽度。 长轨道宽度不小于8mm,短轨道宽度不小于5mm。 由于此类轨道占用大量空间,因此“+”和“-”轨道必须放置在印刷电路板的不同侧。 最好将功率电容器放在电路板的中间,以便输出晶体管(右侧和左侧)的电源路径长度最短。 电容器 C23 / C24 必须尽可能靠近输出晶体管 Q1 / Q2(否则它们的使用没有意义)。

3)温度稳定性。
我不能肯定地说,但通常在这样的电路中,晶体管 Q1/Q3 和 Q2/Q4 应该是“热耦合”的,也就是说,它们应该并排安装在散热器上。 这当然会使电路板的布局复杂化,但可以使放大器长时间稳定地以高功率工作。

4)可持续性。
“+”/“-”总线中的高电流会在“GND”电路中产生较大的返回电流,如果轨道布线不正确,会导致自激(通常以输出晶体管“烧毁”告终)。 稳定性问题的经典解决方案是创建一个适合的“单”(!!)点“GND”:
- 扬声器的“GND”线,
- 来自电容器 C23/C24 的“GND”线,
- 来自电力电容器组的“GND”线,
- 来自前置放大器(芯片)的“GND”线,
- 来自放大器输入插孔的“GND”线(线路输入)。
由于通常很难为两个通道创建“单个”GND 点,因此有必要使用两个独立的 (!) 整流桥连接到电源变压器的两个独立 (!!) 绕组。

5)保护。
- 为防止火灾,必须在电源变压器的初级绕组中安装保险丝 (!!)。
为防止电力电容器电池在充电过程中“烧毁”市电保险丝,必须采用“软充电”电路。 这可以是整流器和电容器组之间的强大电阻器,在接通后 2..3 秒,使用继电器将其短路。
- 扬声器保护通常在单独的印刷电路板上进行。 所以不存在放大器自激的条件。 扬声器保护通常有自己的电源,除了监控每个通道输出端的“外来”恒定电压外,它还监控输出晶体管(散热器上的热传感器)的发热,以及相等(! ) 电源线“+”/“-”的电压。

附言 电源整流桥也会变得很热,需要散热器......

请原谅我的语言 - 机器翻译并不完美。

网友B:
画的不错,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C:
简单一看,有几个不算特别重要的问题;1 ;输出插座和继电器还可以往下移;4颗功率管靠板边移,方便放置一体大散热片;你这只能放两个分体的小散热片;其次,喇叭输出的地线和信号输入的地线,这样走,容易产生噪音!单独分开走,一点接地。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搞清楚这是什么电路? 确定这电路能工作吗?看到R11反馈, 没有看到偏置补偿管, 这是纯A类? 如果A类,这点小散热片可不够看!

网友D:
什么年代了,还学泡板
如果不是非得几个小时就要电路的,就完全没有必要泡板了
学学AD或者PADS,画个双层板,20块钱打样,几瓶饮料钱而已
泡板,泡得再好,都不可能跟打样比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什么年代了,还学泡板
如果不是非得几个小时就要电路的,就完全没有必要泡板了
学学AD或者PADS,画个双层板, ...

不复杂的实验当然泡板了,制作一块也要打样废品太多不划算的,还要等几天。刚学的不泡板是学不会的吧

网友F:
原理图半天没看清,但大概发现点问题
1.既然知道R14要并电容,为何R11不并一个电容?
2.没见到输出有茹贝尔网络,难道不怕功放自激?
PCB图,从走线来看,连基本的布线电流走向都没搞清,其它的就更不用说了,你这板做出来不炸鸡都是奇迹
1.地和电源要从最顶端的两颗电容取。
2.这种模拟功放,特别要注意布地,要星形接地,也就是大信号滤波和输出单独拉一条线到电解电容地,前级小信号再单独拉一条到电解电容。另外地线布线走向需遵循,电容----末级------前级 ,千万不要走成环路,不然轻则性能差,重则自激炸鸡。
3.0.1UF的电容不要都挤在电容那里,移到每个功放管脚靠近放一个效果应该会更好,另外建议+/-电源之间也要放两个0.1UF电容。

网友G:
1.电源单 独出来一部分吧,你这样,对管的散热片会各电解有干涉。。电源出,插主板两套线路中间。
2、整流堆和电源头上下对调一下,电源头在板边比较好插拔。
3.一堆 电解中间插一个矮小的电容,,好象不对。。
4.电解用10000+1000+100+1+0.1+0.001u的配比,比你这个好多了。

布局不是很好。也就能听个响 ,什么HIFI、低噪、0漂等等就别想了。

网友H:
自己刻蚀电路板的话还是蛮厉害的

网友I(2024-10-14):
引用 网友D:
什么年代了,还学泡板
如果不是非得几个小时就要电路的,就完全没有必要泡板了
学学AD或者PADS,画个双层板, ...

楼主这尺寸的板子20块钱打不了,一般尺寸要求10*10cm以内(不同板厂要求可能不同)。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不复杂的实验当然泡板了,制作一块也要打样废品太多不划算的,还要等几天。刚学的不泡板是学不会的吧[em3 ...

这些工艺是泡板几乎不可能实现的:
双面板过孔,金属化焊盘(需要有一种沉铜药水)。
表面处理 (自己蚀刻只能裸铜)。
异形板或开槽孔 (自己只能切矩形且误差大)。
四层板(除非你有一种特殊的液压机)。
线宽0.25mm以内腐蚀容易断线(板厂能做0.15甚至0.1mm)。
AOI:准备个显微镜检查是否有蚀刻开短路。

网友J:
老哥,这电路图有点抽象了

网友E:
后续发帖了,已经制作成板子(关于100瓦功放制作经过)http://www.51hei.com/bbs/dpj-237813-1.html

网友E:
引用 网友I:
这些工艺是泡板几乎不可能实现的:
双面板过孔,金属化焊盘(需要有一种沉铜药水)。
表面处理 (自己蚀刻只 ...

请大佬点评点评,已经制作成板子(关于100瓦功放制作经过)http://www.51hei.com/bbs/dpj-237813-1.html

网友K:
引用 网友C:
简单一看,有几个不算特别重要的问题;1 ;输出插座和继电器还可以往下移;4颗功率管靠板边移,方便放置一 ...

我也想说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