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07CP麦克风信号放大器设计,仿真没有问题,但实物扬声器出不了声

楼主:
佬们,经过几次修改方案,我最终在网上找到了这个OP07CP芯片为核心的放大电路,仿真没有问题,但是那个作者做了实物发现接入电路中扬声器出不了声,我在这里问一问佬们哪里有问题,然后去回复他。

屏幕截图 2023-04-10

OP07CP电路原理图

OP07CP电路原理图

网友A(2023-04-10):
op07功耗只有80mw,输出不了大电流,所以扬声器出不了声。

网友B:
检查电源和驱动能力

网友C:
那为什么实物一定要成功呢,仿真基本都是忽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为什么实物一定要成功呢,仿真基本都是忽悠

也是,实物直接买个音频功放芯片,还自带扬声器的那种

网友E:
电路ok。为反相二级放大,扬声器阻值太小导致其上的压降过小,所以没声音缺少功放级输出。可以推动耳机试试。仿真通过是因为测电压的表阻值足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