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tm32单片机键盘精确控制电机转动?

楼主:
请问各位大佬怎么把加速和减速替换成键盘精确控制转速的方法

网友A(2023-04-13):
键盘调占用比就行了。

网友B:
不做闭环怎么精确控制转速?最多控制一下电机输入的功率,L298N我记得是一路使能信号+2路pwm信号,检测按键按下的情况,对应改变定时器占空比即可

网友C:
直流电机精确控制转速有一定的难度,受载荷影响甚大。需要有转速检测与预期值比较来控制PWM占空比。

网友D:
那得看是什么电机,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就很好,普通有刷2线电机+减速机构+反馈(电位器或编码器)可以做到。

网友E:
要实现用STM32单片机键盘精确控制电机转动,可以采用以下步骤:  1. 确定电机类型:需要确定所使用的电机类型,如直流电机、步进电机等。  2. 添加驱动模块:根据所使用的电机类型添加相应的驱动模块,如L298N、ULN2003等。  3. 连接硬件:将STM32单片机与电机驱动模块连接起来,通过GPIO实现数据输入和输出。  4. 编写控制程序:通过编写控制程序实现对电机的精确控制。在程序中,可以通过按键读取、计时等方法获取用户输入的控制指令,然后将指令转化为电机转速和方向控制命令,最终通过驱动模块将信号输出到电机上。  需要注意的是,控制多相步进电机可能需要使用更复杂的控制算法,如矢量控制等。必免电机过载或过热,要添加相关保护措施,如过流保护、过温保护等。

网友F:
根据反馈计算位置控制启动停止